天地飞8 各个开关都有什么用途,有没有说明?

楼主(2012-11-10):
RT
有没有说明书之类的东东,那些开关和调节按扭都是干嘛使的

网友A:
天8,顾名思义8通道。其中1 2 3 4通道(也就是摇杆通道)基本相对固定意外。剩下的5 6 7 8通道可以根据自己习惯任意设置由哪一个开关控制,也就是说除了摇杆以外的开关(2段,3段,旋钮)都可以根据自己习惯自由分配。所以没说哪个开关控制哪个。。另外右上肩的开关是教练开关,这个是不能随意设置的(会回弹的,比较容易认)

网友B:
留个记号,留个记号

网友C(2013-01-12):
LZ买控不带说明书的吗?
百度一个应该有吧?

网友D(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