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帆驶风杆头的配重块的重量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2-11-10):
太轻了肯定没效果,太重了也不行吧,多重合适呢?

网友:
自己试吧,不清楚

网友A:
既然是配重,那就要的是平衡。一般来说,E级A帆的平衡锤重量大约在28-35克左右,具体可以根据重锤后面的钢丝伸缩来实现微调。标准是船平放的时候(船体纵轴与地面平行,桅杆与地面平行),前帆驶风杆也与地面平行。船体纵轴倾斜后,与地面形成夹角的状态下,驶风杆应能够保持水平而不发生偏转。这样就算是调好了。实际上,个人对配重的使用理解不同,有人习惯配的稍欠一点,有人喜欢配的稍过一点。这东西大风的时候可有可无,不必看得这么神秘。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微风条件下帮助前帆打开蝴蝶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配重,那就要的是平衡。一般来说,E级A帆的平衡锤重量大约在28-35克左右,具体可以根据重锤后面的钢丝 ...

多谢解惑,根据您的文字描述,我画了个草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呵呵,基本正确。不过前帆驶风杆可不是跟桅杆连接的哟,关系交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基本正确。不过前帆驶风杆可不是跟桅杆连接的哟,关系交代错误

哈哈还真是,多谢提醒,再次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B:
配到平衡,再稍微减掉一点点,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到平衡,再稍微减掉一点点,就成了

多谢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