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元的P40 开襟副翼

楼主(2012-11-10):
买了有阵子的泡沫机.有P40..ME109.喷火.BEECH D-17机型 .做工还行.空机差不多40-50克
最近闲下了装了一个P40玩玩..
原机是3通公园飞. 琢磨还是开副翼吧.结果一不留神开过了..索性加个襟翼试试..

起飞重量98克
电装配置如下:
1504电机
6a电调
3X1.7克舵机
4.2克舵机
180mah2s电池.
6100a接收

没有特意去减重.如果求极致应该在80来克吧..

视频来了

楼主:
电装就这一坨平正的舵机.感觉还不错.
一共42克

加上机身来称下87克

开好襟,副翼.垂尾平尾就是开好的

装上副翼舵机和襟翼舵机(实际最后因为重心问题,襟翼舵机向前移动了一寸的位置。)

中间有些照片不小心删了..升降方向舵机尽量在机身的中心位置安装..

电机座是轻木做的和泡沫机身衔接用的是704硅橡胶.这问题弹性好.轻量.而且耐高温.粘合力还行

设备盖的闭合用了4颗吸铁石也是704粘的

装完设备

来个小飞机群

网友A:
小飞机很贼吧?

网友B:
这个翼展有多大啊

网友:
上视频啊,自动自觉,哈哈

楼主:
我编辑n次了.尼玛每次都提交的时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很贼吧?

等我上视频..一点都不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很贼吧?

等我视频嘛

网友:
嘿嘿,还有模有样

网友C:
厉害,一个舵机控制襟翼的活动~电机和电调是自己配的吗?型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翼展有多大啊

翼展是520mm 上反角很大.

网友:
再加个试飞的视频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连接

连接么.淘宝搜迷你固定翼 公园机 二战像真机 飞虎P40 就出来了

网友:
这鲨鱼头的粘纸哪里有卖啊。。。

楼主:
飞机自己带的哦..不过你自己可以买空白水帖子来自己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一个舵机控制襟翼的活动~电机和电调是自己配的吗?型号是?

A1504电机.电调HIMODEL 6A
这电机一般..不过价格也一般..
只是要用那个浆罩和5030的浆,图方便只能买这个.没得选。

20C 180mah 电池.5分钟还有7.4v以上余电..

网友:
怎么控制副翼是钢丝吗看不懂强烈要求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