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扳车装卡盘求教

楼主(2012-11-10):
我的手扳车想装卡盘,主轴没有丝,想车上吧出轴只有15mm,感觉太短,有没有办法加长,或者给个安装办法,
     原想法是把轴多抽出一块来,可这样轴承位就得差不多只能卡半只轴承了,又或者直接把轴承盖内孔加大又怕不保险,总不能直接焊上法兰吧,求大侠给支招,提建议更是欢迎,让金砖和土砖来的更猛烈些吧

网友:
焊个法兰上去,自宫安装位。手艺要好,焊的要牢。焊条要506以上,普通不能用,特别提醒。

网友A:
补充:506要用直流焊,交流不能用

网友B:
万不得已不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506要用直流焊,交流不能用

多谢,就是我暂时还没找到焊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不得已不要焊!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森林王预计你手艺不够,怕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森林王预计你手艺不够,怕有风险

这个需要高高手才可以么,估计焊接也得外找,自己没这能力

网友C:
也是同样的问题。

自己焊接法兰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同样的问题。

自己焊接法兰解决的。

既然都同意,就这么办了

网友D:
仿照老7的方法,,把主轴拆了泡在水里,露出轴头和法兰焊接,,,防止主轴退火,,焊接是边焊,边用小锤敲,直到温度降到常温,最大程度消除焊接应力祝你好运

网友E:
装了卡盘,还有多少行程?    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照老7的方法,,把主轴拆了泡在水里,露出轴头和法兰焊接,,,防止主轴退火,,焊接是边焊,边用小锤敲,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了卡盘,还有多少行程?    扔了吧!

300块都扔不出去,只好自己折腾了,反正折腾啥都是折腾

网友D:
法兰料尺寸测量好,,,,,,,和主轴1-3丝的间隙配合,,,,稍微焊接三处定位就可以,,,不要死劲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森林王预计你手艺不够,怕有风险

我焊工确认一般哈!不过再高的高手也不能完全消除内应力!精密的东西焊使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兰料尺寸测量好,,,,,,,和主轴1-3丝的间隙配合,,,,稍微焊接三处定位就可以,,,不要死劲焊

不是要焊一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焊工确认一般哈!不过再高的高手也不能完全消除内应力!精密的东西焊使不得。

破车了,不精密也罢

网友F:
不是可以装弹簧夹头么淘宝有卖卡盘接盘的直接塞主轴里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焊工确认一般哈!不过再高的高手也不能完全消除内应力!精密的东西焊使不得。

这个还真能有两种理解,我是代你向楼主解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可以装弹簧夹头么淘宝有卖卡盘接盘的直接塞主轴里面就行了

自己玩就不用备这么多夹头了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这种

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这玩意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怎么固定呢

网友G:
在弹簧夹头上焊一个法兰盘,用的时候拉杆拉紧弹簧夹头就行了,或者直接车一个弹簧夹头和法兰盘一体的,结构和22楼一样
直接焊在主轴上,一个不小心,这个车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固定呢

它这个柄是R8的还有莫氏的。就是你主轴不是有内孔吗,插进去拉紧了就行了。就好像铣床一般都是莫氏内孔,可以装上这个卡盘接盘装夹工件当车用。我不知道手扳床内孔是什么样的

网友F:
你淘宝搜索卡盘接盘就有了, 楼上说的焊接一个法兰卡盘也可以不过你买一个法兰也不便宜再加上焊接的钱跟功夫可能还不止买这么个接盘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弹簧夹头上焊一个法兰盘,用的时候拉杆拉紧弹簧夹头就行了,或者直接车一个弹簧夹头和法兰盘一体的,结构 ...

谢了,没夹头,买了夹头通孔就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淘宝搜索卡盘接盘就有了, 楼上说的焊接一个法兰卡盘也可以不过你买一个法兰也不便宜再加上焊接的钱跟功夫 ...

谢谢这么多次回复,俺买的卡盘有法兰

网友:
看看我那个就知道了,车了个锥度的法兰杆,法兰杆焊了根丝杆,后面用螺母拉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C:
死孔的车床相当于残废。

为300块的车床配个5C卡盘,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手板车还谈什么高精度。我自己焊了再自宫的主轴法兰虽然搞不到0.0001。但也可以到0.01了。

为300块在这里死磕。有这时间,我都早焊好调好,自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孔的车床相当于残废。

为300块的车床配个5C卡盘,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我也是不想拉杆的,问问7兄,你的手扳车大托多宽?我的托班怎么比导轨1/2还大些呢,我想干掉一部分,你的多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孔的车床相当于残废。

为300块的车床配个5C卡盘,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7哥正解
俗语说坏鞍配坏马
可不能搞混咯

一边焊接一边敲即可
注意方式方法即可事半功倍

祝楼主早日成功
出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