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也中枪,SU35.请老鸟解决下,看看怎么办!

楼主(2012-11-10):
今天下午例行飞行,飞机放好了,控也开了,就等接上电源就可以飞。旁边的童鞋说要看看,帮我把线电池和电调线接起,我想也没有什么事,就随他意。可是.....悲剧了.....居然接反了
还好电调没有烧.  电池和电调的接头都融化了,不过还是硬接飞了一把.
大侠们指教下,这个电池和电调的接头怎么搞......

网友:
字数太少了

网友:
汗 这你都敢随意让接 一般情况下控我都不让随意碰 玩意改了个反向 就完蛋了

网友:
自己的鸡鸡怎么可以随便给别人摸?

网友:
你这个状况,只能怪自己了

网友:
原来怎么焊的就怎么焊回去

网友:
难道你用的不是T插?太危险了~!

网友:
这机用的是5.5mm香蕉头,不是T插(100A的电流,T插的话早融化了),只依靠颜色区别正负极,给外行弄的话~!~!

网友:
   6MM焦头  换XT60
字数你妹啊

网友A:
用XT60,得用2组(每个电调一组),我的就是这样改,单组XT60恐怕是顶不住这机的电流。

网友:
焊回去
字数你妹妹

网友:
数字太少了

网友:
晕死 这个好危险啊 电池没事吧?

网友:
靠,这太危险了,没用颜色区别正负极吗?这状况还飞,LZ够胆大,机机够贵,不怕空中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XT60,得用2组(每个电调一组),我的就是这样改,单组XT60恐怕是顶不住这机的电流。

请教,XT60没有香蕉头抗造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XT60没有香蕉头抗造是吗?

XT60顾名思义额定最大电流60A,楼主的100A电流的话至少要用Xt90 或XT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XT60顾名思义额定最大电流60A,楼主的100A电流的话至少要用Xt90 或XT150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T60顾名思义额定最大电流60A,楼主的100A电流的话至少要用Xt90 或XT150

4毫米香蕉头呢?能抗多大电流?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B:
4毫米香蕉头呢?能抗多大电流?

香蕉头属于XT150级别的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XT150的头子,一个公,一个母,你打死也不可能插反的,不过如果不懂行,把电池的两根线互相对插是有这种可能的。也挺悲剧

网友D:
塑料保护套一公一母要混着装,这样才能防止插错

网友E:
还是明显区分正负极的好,方便点

网友F:
为防止意外,最好用T头或X60等有极性区别的插头,错了插不上。

网友G:
XT150,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