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題****求助

楼主(2012-11-10):
這幾天一直在看說明書,怎也不懂這功能是甚麼意思,調甚麼的。    如果知道的高手麻煩長詳細點解釋,因為本人是非常新的新手。   先謝謝各位~

   双比率設定(D/R)     搖杆指數設定(EXP)    斜盘混控設定(PLA)

网友:
作为朋友的我 这个沙发必须抢 此贴必火!

网友:
D/R是允许飞行中切换两种不同的舵量以满足不同飞行动作的需要,EXP的作用是将原先的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转换为指数曲线的关系,改变遥杆在中点至上下1/2位置内与1/2到上下顶端的舵量敏感度,通常与D/R合用改变不同参数值满足飞行动作。至于PLA我估计就是十字盘混控量调整吧。具体的还得自己摸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