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需要一个直流调压电路。

楼主(2012-11-10):
请电子高手帮忙,手里有个24V3A的开关电源,想加个调压电路,电压1V到20V,高点或低点没关系。电流能到3A,不要用LM317,听说电流只有1A。别太复杂,我电子基本不懂。其实自己有在百度搜过,没搜到理想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用317方便啊,用多个并联或用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17方便啊,用多个并联或用三极管扩流。

再问下,用下面这个图可以吧,看着很简单,如果要实现上面说的,R1R2电阻用多大的?317直接并联就好吗?

楼主:
没人理我,那我就最后一问,准备用左边的图,再像右边图那样加个三极管B772,就是不知道5.1欧的电阻用不用改?

网友:
或用三极管扩

网友:
用线性稳压效率好低。

网友:
可以用LM317也可以用LM2596-ADJ 前者发热量高但是稳定而且对外干扰小 后者效率高但是对外干扰大

网友:
线性稳压效率太低,当输入输出压差过大的时候,尤其低。建议用开关稳压,比如:2576或者2596

网友:
用这个就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在输出端加一个大电容,要求高的话,再换一个贴片电容,最高输入电压30V,最大电流45A,PWM调压方式,效率高,和开关电源原理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能力有限,我就做最简单了,不管效率不效率了。

网友:
找到开关电源的反馈输入点,加个电位器就能调压了,不用后级调压,后级耗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