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无GPS飞行很稳,但飘的厉害,脱控差点飘走,上了GPS ...
WKM无GPS飞行很稳,但飘的厉害,脱控差点飘走,上了GPS绿灯狂闪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

楼主(2012-11-10):
WKM无GPS飞行很稳,但飘的厉害,脱控差点飘走,上了GPS绿灯狂闪是怎么回事呢,求
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GPS模式,这时绿灯狂闪克不是好兆头啊,我的偶尔闪几下都提心吊胆啊

网友B:
无论白灯与绿灯(绿灯起飞时的航点航向记录与兴趣点重新记录除外)都得小心了,尽早降落

网友C:
是否狂显10来下就不显了?那是正常的.

网友D:
不明白,学习中···

网友E:
绿灯就是脱控吧

网友F:
我的是白灯狂闪 返厂结果 GPS和飞控烧坏 维修成本2500元

网友G:
我的出现过绿灯狂闪,姿态模式飞行正常,收卫星正常,但是GPS模式无法实现定点,漂移范围几十米。返厂检修后正常。据说是主控的GPS天线供电出现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H:
真是害怕啊,好几万飞走了

网友I:
这个像我的姿态模式。

网友J:
可能IMU的插头接触不好,DJI的插头不可靠,要经常检查。悬啊

网友K:
没遇到过绿灯闪的情况

网友L:
我的S800+WKM和你情况完全一样啊,真心搞不懂求解释呢。起飞就一直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