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步進混合伺服

楼主(2012-11-10):
請問有經驗前背,步進可否混合伺服

网友A:
有闭环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闭环的步进

請教原因原理 謝謝

网友A:
就是步进电机加入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步进电机加入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

28兄
本人混合伺服於X及步進置於Y 觀察到X濟後於Y 原因是不是伺服需要時間編碼定位 有没有解決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28兄
本人混合伺服於X及步進置於Y 觀察到X濟後於Y 原因是不是伺服需要時間編碼定位 有没有解決方法

理论上闭环控制比开环控制是要慢一点,反应速度闭环不是直接于执行机构,他要进行控制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28兄
本人混合伺服於X及步進置於Y 觀察到X濟後於Y 原因是不是伺服需要時間編碼定位 有没有解決方法

也这样混合在设备上使用过,没有发现你这个问题啊。

楼主:
再試試調較 多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