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Futaba 的接收机R6208SB连接DJI NAZA 主 ...
请教各位老师!Futaba 的接收机R6208SB连接DJI NAZA 主控

楼主(2012-11-10):
提示:

网友A:
一看就是还没买6208sb的接收机,,如果用sbus接线不是就一根线吗,然后当你插上的 一瞬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接收机通电了。普通接法插7根线的更不用说了。。。所以,,啥都不用考虑。

网友A:
上面说sbus的一根的意思是一个,,就是naza带的那一个共三根线的那个东西。

网友B:
楼主应该还没买吧,买了拿到手就知道了

网友C:
naza的到接收的输出是有5V电压的。不用担心

网友D:
回来插一根线就全解决了~

网友E(2014-02-19):
偶倒有R6208SB接收器但仍不明白其如何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