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头是不是也叫连轴器?电机出轴和硬轴不在同一平面可以用锁头吗?

楼主(2012-11-10):
换装锁头电机出轴和硬轴没有挫平口可以装的上吗?

网友A:
可以这样叫。  你想要多大的
  我有  我可以送你一个   QQ1041305860

网友A:
你这个  叫万向节。

网友:
还是搓平口好防滑

网友:
索头应该是用在软轴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叫。  你想要多大的
  我有  我可以送你一个   QQ1041305860

太感谢您了朋友,谢谢你!我QQ41530887已经加你好友。

我万向节买的是5-4的,锁头也应该是这个尺寸的吧?

我船用的是3650的电机和8MM轴套的4MM硬轴。

锁头锁硬轴需要挫平电机出轴和硬轴头吗?

还有就是电机出轴和硬轴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有一个角度,(因为电机架安装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锁头吗?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叫万向节。

应该不好用所以需要换锁头。

网友B(2013-01-19):
哪些什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