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 老外制作3轴FPV的 帖子

楼主(2012-11-11):
原帖在这里 http://rcexplorer.se/projects/2012/07/the-tricopter-v2-6hv/
用浏览器直接翻译的,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钢丝减震比较好,哪个模友有时间精力 搞一下试试 。,

Tricopter V2.6HV周四,2012年7月19日 来自RCExplorer -大卫
让我提出未来的进化在我的tricopter的冒险。 我把它称为高压HV代表的Tricopter V2.6HV。 这个版本使用了4S锂聚合物电池,短臂和小道具来实现更高的稳定性,提高了可操作性,几乎没有在体面的摆动。
在这个版本中,我将介绍一个全新的减振系统,工作得非常好,即使有比较重的震动,它仍然会产生丝绸般流畅的视频。
在此版本中,我也试图隐藏的布线,使Tricopter看起来更简洁,更精致的。
的Tricopter V2.6HV V2.5Tricopter ,它使用相同的电子或多或少和大量的构建将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我不会去深入,在这些零件上,我觉得我已经涵盖在前面的构建。
少废话,让我们来构建。

我设计的Tricopter V1的的老Tricopter框架。 不过伟大的工作,我并没有感到有必要改变它。
(提示, 我现在卖预切的的CNC Tricopter帧!

与的新V2.6HV的Tricopter的目标之一是使其看起来更抛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决定使用这些中空方的武器,而不是木材的碳纤维管 ,这将使我隐藏的电线,使它看起来更整洁。 不足之处是,碳纤维少抗坠毁。 我建议使用木质的武器,如果你不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tricopter试点。
tricopter V2.6HV使用较短的武器比V2.5的一对夫妇的原因。 它是更容易到装在一个手提箱较短的武器,我会被使用reflashed ESC的这将以上补偿在较短的手臂长度时,它自带的稳定性,并在碳纤维方管750毫米长度和它的方便简单,以削减他们了一半。

钻碳纤维臂时要非常小心。 不要使用任何武力或将打击。 而是让钻头切割的纤维在通过自己的速度,而不是强迫它。 如果手臂裂纹将被严重削弱。

时间固定的胚胎干细胞。

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稳定性,我买的Hobbyking的F-20A ESC的 ,我要重新闪光与西蒙·K的真棒固件 。 修改后的固件具有很少或几乎没有过滤的PPM信号,这意味着油门响应更快。

有许多不同的ESC的,可以被重新-闪现(更多信息在这个线程 ),我选择的F-20A ESC的,它有一个外部振荡器和已编程垫,真的很容易去。

我做了一个超级简单快速的连接的衣夹和一些刚性线。

我只是晒衣夹夹在编程引脚去。 仅仅需要一分钟,闪烁现在,一个新的ESC。

我删除了旧的电线。

然后一些新的焊接。 对于那些想知道我用什么热缩覆盖ESC, 这里是一个链接

在这个版本中,我决定安装ESC的尖端武器,而不是根。 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因为我不希望削减任何额外的孔中的碳纤维和我不想要的框架下,安装ESC的。

在两帧之间的板的电线会被隐藏。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很整洁的。

焊接电源连接器的时间。

在焊接之前,记得把热缩电线上的。

V2.5尾巴机制工作得十分完美,所以我要去把它用在此生成。

一种快速的有一些黑色的油漆喷了适合更好的机智的黑武器和框架。

伺服准备,就像在V2.5构建

我介绍了伺服率先黑色3mm的金属丝网 ,使它看起来更好。

与碳纤维臂的一个问题是:拉链不能“咬”到防止电机来回滑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粘一小块废碳纤维臂的底部。

现在的电机不能滑动的任何地方。

FPV系统。 某300MW 1.3GHz的发射与AnyVolt微。 不过,我建议使用AnyVolt微博上的一家4S系统,其额定电压为16.8V。 我会后我永久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下降。

的FPV发射机装在一个玻璃纤维片的背面悬臂。

出位的好时间。 新的减振系统。 经过了一番心思,研究和测试这是我想出了。 实心焊丝润版系统。

它是由一个圆,然后以90°角从1mm厚的钢琴丝弯曲,类似的L,在两端

楼主:
它是由一个圆,然后以90°角从1mm厚的钢琴丝弯曲,类似的L,在两端

为了简化安装,我剪了两个L形轨道采用1mm厚的碳纤维板。 钢琴丝,然后推入的轨道,然后夹着两个原封不动的碳纤维的板。

下面是一个完整的阻尼器拍摄的,显示90°弯头推入轨道。

我做了前减震器有点不同。 我使用了现有的40毫米木片前面的tricopter主体被安装在板之间的,持有减振器的顶部。

我钻了一个小孔,插入线,然后弯曲90°,这样的线是平行的木材,然后弯曲90°位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并推入木。 最重要的是,安装僵硬,不能在任何方向弯曲。

我有这个相机托盘周围铺设的老tricopter构建起。 它是由从1.5mm的碳纤维。

我这是怎么连接阻尼器。 简单地粘合的1mm CF板与L形的轨道在它的底面相机托盘。

我粘之一的不变1毫米碳纤维板最重要的是。 只是,以确保我周围包裹着扎带的安装。

现在的理论,新的固体线阻尼器解决方案。 电机和道具旋转产生的振动透过薄薄的线下来的摄像头板。 由于相机板僵硬,整个相机相机振动板振动。 随着沉重的4s3000mAh的电池加摄像头安装在相机上板,需要大量的能量得到它的移动。 薄和僵硬1毫米的钢琴丝具有相当高的谐振频率和振动将有一个艰难的时间旅行的摄像头板。 几个振动使其降到有这么少的能量,它们被吸收的沉重的电池和相机。

安装电子的时间。

我仍然使用老KK板。 当我开始建立的KK2没有公布。

DT750汽车和9×4.7道具上。 准备好飞行。

前减震器。 我画的木黑色,使其更好地融为一体。

老人迈克优化,1280mHz风车天线。

尾部的组件。

GOPRO情况下,我用的是减轻消除不必要的材料。 钢螺钉的塑料所取代,被删除的按钮和放大的孔。 我也去掉了镜头保护。 的情况下作出更轻,提高了图像质量。 具有橡胶带胶背的地方,而不是拿着相机在推可让相机在镜头上的东西推时,减少刮痕的风险。

4s3000mAh电池安装在相机上托盘。

我测试了坚实的丝润版系统与非平衡的道具。 我用我的iPhone 4正在运行一个应用程序称为iVibroMeter。绑直的框架,录得平均中55mm/s2的一个悬停。 然后,我搬到了手机背面的摄像头,并紧紧地绑了。 录得平均的5mm/s2,减少了超过90%。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楼主:
那个电调 貌似是国产的吧~??~

网友:
好给力的制作,这个必须的顶!!

网友A:
舵机是用来干嘛的?  没看明白?

网友:
同楼上问?舵机是做啥用的呢?难道是横滚?

网友:
设备真全  设备全

网友:
学习,以后也弄一个

网友:
电机当然是拿来转向的,

网友:
前排留名,此贴必火!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用来干嘛的?  没看明白?

转向用的 使尾电机有个左右的转动 让尾电机的升力在水平方向上有个分力 来实现转向的

楼主:
顶起 顶起~ 拐弯

网友:
太厉害了!有视频吗?

网友:
很好 支持3轴的控多吗

网友(2013-03-29):
比较帅气!

网友:
非常帅气,值得借鉴

网友(2013-04-30):
照此图复制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