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和大僵哪个飞控好些

楼主(2012-11-11):
本人八轴已经基本ok,正考虑进飞控,哪一个更好些,纠结中,想请有用过这两种飞控的朋友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
估计又是口水贴

网友:
不懂    看别人咋说

网友A:
唉...这种敏感的问题·....

网友:
终于有人开这个帖了,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这种敏感的问题·....

?这种问题怎么了?小白不懂

网友:
那个,不如自己玩得好。

网友:
小斯......大僵......火星牌飞控吗?没听说过......

网友:
小斯用户数还不够和大疆对比的!!

楼主:
我已经入手大僵啦,,,,

网友:
小斯是什么飞控?

网友:
12楼,小斯是零度飞控吧……

网友:
都玩过,萝卜青菜的问题,呵呵

网友B:
大疆最的毛病就是没有通用性可言!!个人认为对他的发展不是什么好事,除非他请盖茨帮忙!

网友:
小斯是一种机架结构,不是飞控。

网友:
果断零度

网友C:
大僵区里先翻翻帖子做好心里准备。
零度客户相对较少信息也较少。
但都要做好心里准备。

飞控基本都死在gps上。
说不出谁好谁不好。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僵区里先翻翻帖子做好心里准备。
零度客户相对较少信息也较少。
但都要做好心里准备。

貌似dji gps问题很多,零度的没听说过。大疆的gps都成笑话了都

网友:
用的多,问题多,用的少,问题少
多去翻翻帖子,看看厂家都是什么态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疆最的毛病就是没有通用性可言!!个人认为对他的发展不是什么好事,除非他请盖茨帮忙!

你要是调过云台,就不会这么说了。人家要是能做成通用的,干嘛不做成通用的啊。DJI当然知道通用的,用户选择面更广啊

网友:
小斯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调过云台,就不会这么说了。人家要是能做成通用的,干嘛不做成通用的啊。DJI当然知道通用的, ...

我也是刚做了个8轴,昨天才试飞,真是稳,云台是以后的事,本想加OSD,听人说只有用DJI的才行,具价格不便宜,我是有点后悔没用零度的了。

网友:
这哪跟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做了个8轴,昨天才试飞,真是稳,云台是以后的事,本想加OSD,听人说只有用DJI的才行,具价格不便 ...

祝贺你呀,,,交流一下安装经验那,,13904087518   吴

网友:
经验谈不上,线用16号就行了,我朋友给我买的14号的,有点粗;线穿在管里,电调侧装在中心每根碳管的两个铝夹中间,正好卡住,再用两个最小号尼龙扎带固定;传感器装在下中心板中间;电调的两根电源线直接焊在淘宝上买的接线板上,10块一个,没买到尼龙柱,我用四根尼龙扎带固定在上中心板中间,也就是在传感器上面,正好和上中心板平;总电源用10线应该可以了,我忙了买粗线,就用两根14号线并着用了。所用线直接焊上,焊前要定好哪根线和电机的三色线接法,我是所有电调A线和电机红线接,再记住C线做标记,一号电机接法是正转,别的线不用一个个测,按标记接就行了。

网友:
还有DJI的分电机方法和我们的正常思维不一样,我们一般是右侧电机是2号,而他是左侧是2号,试飞时副翼是反的,我查了半天才找到原因,就是1-8顺序接反了
。这点大家要注意

网友:
法拉利和兰博基尼 哪个好点? 知道的麻烦说下 长长见识

网友:
小斯是机架吧,
用的多,问题多,用的少,问题少,还是多翻下贴纸看看大家的反馈吧

网友:
零度的用户少,反馈太少,个人感觉都不成熟,等吧

网友:
两个都买解决大问题

网友(2012-12-11):
我选择了大僵,NAZA/WKM都已经入手

网友:
有钱都上,上一个不爽出了上第二个

网友:
比较拍摄我感觉还是大疆强点 毕竟z15不是盖得

楼主(2013-03-29):
dji      gps真的不靠谱吗

网友:
autpquad 6 妥妥的性能秒杀大疆和小斯

网友:
产品都差不多,那个售后好就用哪个。

网友:
小斯机架加上dji飞控,搞定!

网友E:
这两个对我来说还是兔子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