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丝胶适用性问题!

楼主(2012-11-12):
前两天买了ZERO 222可拆卸厌氧胶/螺丝胶/蓝色 ,昨天装机发现这种胶上完后很容易拧下来,不像以前亚拓里面带的那种t22红色螺丝胶,拧上后如果不加热很难拆下来,不知道这种低强度的胶适不适合用在球头和横轴等重要部位,会不会容易松动。如果可以的话,那中强度和高强度的胶又适用在什么部位呢?

网友A:
刚买了飞越222,不会悲剧吧。。
以前飞越红蓝两瓶装的红色胶就强度合适,比较紧但又能拧出来,蓝色那种超强,上多点的话螺丝拧断都出不来

网友B:
我一直用蓝色装,看来要小心

网友C:
可以用热熔胶代替吗?

网友D:
。。。乐泰242 螺丝轴承都用他 还行。。飞越的红色小瓶螺丝胶强度太高

网友E:
我用雷虎红色的不错

网友F:
我用ZAP 蓝色胶水也有这个问题,但后来发现是自己上胶水的时候没有到位造成的

网友C:
没人理新手吗?我自己试一下

网友G:
我没记错的话。深蓝色粘稠的是中强度的。。红色是高强度的。。我都是用专业工程上用的。Loctite的Loctite 243 。。原配的搞不清那个强度多少。。一般中强度完全够了。那个是会固化的。。。用一点点就够了。大约一两个螺纹就够了。。。。
(我用过次Align 自己配的那种, 用多了。接过花丝也没有弄下来过。。过两天工具到了再试试。不行再开一子试试。。)
红色别用,那个干透了就很难弄下来。。

网友E:
亚拓套机里的绿色不知怎样?

网友A:
一般红色是高强度,不过飞越那两瓶,红色是低强度,蓝色高强

楼主:
买了雷虎的红色高强度胶,打算马达,主轴,尾轴的止泻螺丝,球头,横轴用这个,其余全都用低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