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2):
好吗,。与600有什么不同

网友:
550用6S,600用12S
字数

网友A:
550是用一块电池最大的鸡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是用一块电池最大的鸡鸡了。

没错~一个电池就能飞~

网友:
T-REX 550E DFC详细介紹...

T-REX 550E DFC是集合T-REX系列優點,大小介於大型機與小型機之間,同時兼具高穩定性與高靈活度的機種。在搭配上相當彈性,可使用6S 2600mAh~5200mAh的鋰聚電池,與520mm~600mm的主旋翼規格,玩家能完全依照自己喜好來使用。

搭配正流行的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飛行反應;將拆裝的便利性納入設計,提供多樣化的電裝配置空間,後置式尾舵伺服器座,不僅美觀,更可強化側板剛性與保護尾舵伺服器;使用高規格2mm厚3K碳纖維雙側板,結構簡單強度高,組裝保養更是輕鬆,大幅提升機身抗扭能力與降低摔機時的損傷飛行;使用600級尾管組,支援600mm長主旋翼使用,能提升尾部安定性的表現 ,加上高質感的新型尾齒箱與新型尾控制組,提供更精準、更細膩的尾舵性能;最後搭配最新樣式機頭罩,包覆式流線型的設計與T-REX 550E DFC達到完美契合。
以下就來看看這架全新T-REX 550E DFC有什麼新設計特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