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丝 新手飞行3 上图传试飞

楼主(2012-11-12):
上次的飞机因为电调原因炸了,这些天又制作了一架。安装了摄像头,图传进行大胆的远距离飞行测试了
     这次制作了一架简单的滑翔机,摄像头安装在右侧机翼上面。因为没有OSD,没办法知道距离。就是飞到看不见黑点了开启自动返航。高度应该在150米这样了。
     今天风比较大,咬咬牙还是飞吧,飞的不是很稳。享受了一下看屏幕飞行的FPV感觉,但都是近距离才敢看屏幕飞,没有OSD飞远了看屏幕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了。 视频是金星990地面录制的,效果很差,大家将就点看看吧。

     哪位前辈帮忙上传视频,我好像不够级别。谢谢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ODE3OTMy.html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独一无二的杂交机啊 !不过很好看,顶一个!

网友A:
摄像头在机翼上,另一边要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在机翼上,另一边要配重吗?

不需要配重,我的是微型摄像头,才9克的重量。不过效果不好,还是要买单板CCD摄像头用才行。如果以后用大的摄像头安排在右翼,那就改装图传发射安排在左翼就平衡了嘿嘿。

网友:
FPV是我的终极梦想

网友B:
看图传像2.4G的?看视频图像很稳定。

网友C:
漂亮的FPV载机,祝首飞成功

网友D:
摄像头固定的位置很是奇特啊

网友:
很好啊不错的

网友E:
LZ图传的天线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传像2.4G的?看视频图像很稳定。

图传是2.4G的。便宜货安防用的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的FPV载机,祝首飞成功

谢谢您,夸奖了,这个飞机是做来试机用的。现在图传弄好了,准备改一个OSD再安装在这小飞机上试飞。如成功就可以把屡丝,图传,OSD等电子设备安装在新的载机上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固定的位置很是奇特啊

因为是前拉飞机,就随便安装在机翼上了。不太档视线就好。有时还可以看看电机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图传的天线是自己做的?

不是的,天线外壳被我拆了,用热缩膜包了下。目的为了减轻重量和体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是2.4G的。便宜货安防用的裸板。

我也有类似的图传2.4G 1W 的 楼主你的图传是几W的?信号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前拉飞机,就随便安装在机翼上了。不太档视线就好。有时还可以看看电机工作正常吗

这个好啊 一举两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图传2.4G 1W 的 楼主你的图传是几W的?信号稳定性怎么样?

我的也是1W的。今天又去飞了两块电池,因为没有OSD,还是不敢飞的太远。应该都在900米范围内。信号还是可以的,飞了10分钟偶尔闪一下屏。我想这个图传应该可以有1.5千米的距离吧。改天换下这个上个500毫瓦的看看,我买了两个图传发射
还有我准备搞个OSD了,到时测试下距离再发个图上来。

网友F:
什么飞控,不带OSD还有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飞控,不带OSD还有自动返航。

飞宇 屡丝DOS平衡仪。

网友A:
lz的飞控自动返航是靠惯导还是GPS?

网友:
什么飞控可以自动返航又没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飞控自动返航是靠惯导还是GPS?

自动返航靠GPS的。还可以定高定向,自动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