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申精!!!教你450怎么改装480,潜伏白鼠2年多,超级大揭密。更新别人的视频

楼主(2012-11-12):
      450是中 国保有量最大的机种,各种山寨,改装层出不穷,也是咱老百姓最方便携带,充电方便,飞行方便,炸鸡更方便的
机种,正可谓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700可以木有,450必须的有

      闲话少扯,言归正传,为什么要改480,怎么改,就是我下面要说的
       很多朋友,还死死折腾在450上,不是没米,而是很多原因,场地,携带,很多哥们入大鸡,一个月飞不到几个起落,出一
次外场,就像打仗一样,苦不堪言,可是技术越来进步,450满足不了需要,为什么这么说,450很灵活,浮力不好,做动作对
技术要求很高,做为练习机,真的差了一些。

        而480恰好解决了一问题!
       浮力好!加上现在215舵机,V8等电子设备的进步,使得480不是一般好飞,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练习需要^
       好处就不去吹牛了,自己感受吧

        一,桨

       首先要改装480,第一点就是桨,360,345,多种桨都可以找到,

      上面一个是飞越80元的,一个是黑鹰360,64元的。
      考虑一般魔友比较节省,还是推荐下面20多元的360玻纤桨,比较适合练习,重量是28克,为什么推荐这个桨

       1,便宜,
       2比碳纤轻,碳纤一般是30克,还重2--3克,强度有,可是咱们是450改装过去的,要那么高的强度干什么,转速不会很高的,
但是炸鸡伤的更厉害,因为,桨越重,贮存的动能越强,炸鸡更痛苦
  这个桨真的不错,兄弟我使用2年,从无射桨,桨根的一
致性向大鸡看齐,再也不用,垫什么薄垫片,山载的碳桨,325,345都是这德行,偏薄,还卖的很贵,真心是…………那话怎么
说,

11月13日,找到别人飞的480的视频,自己的飞不了,冬天啊

楼主:
        二。动力

       桨解决,就是动力,怎么样的动力才能带的起,,应该是450的动力都带的起,只是要降2个电机齿,360桨在3000转的时候就
很暴力,所以要降1--2个齿,比如你原来用13T直齿,现在就只能用11T,14T就能12T, 但是360的桨在螺距突变的时候,比如从
+5度一下子变到+12度,反扭力比325桨大的多,所以飞3D,原先的3S显的力不从心,一方面是电池的峰值电流暴增, 电池受不
了,电调也烫的吓人,所以飞3D练习最好还是改为6S,3S飞360的3D练习,30C的电池和50A的电调少不了,6S的电调,好赢的
飞腾,铂金40A和花牌能行的
      电机最好是1800多KV,以及以下比如1700KV,1900以上最好不考虑。,没好电池,就别去折腾,这也是为什么花牌1代是
2010KV,第二代红色就是1880KV了
      电机的选择,TG2218 pro 1860KV,花牌,1880KV,飞越,YT的 450M 1700KV 都行
      电池 选择更多,1200,1300,1400MAH多种选择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了

楼主:
    三,机械配件
        桨有了,动力有了,480怎么改,很简单,只需买480尾管,皮带,就行了

        尾管我建议买飞越的480尾管,

        皮带有两种,一个是453T的飞越480皮带,一个是小飞鸽出的424T皮带,

       飞越出的皮带有些长,看起来不协调,424配合,不错
        至于尾桨,是不需要加长尾桨夹的,因为现在有出加长尾桨的,飞越,kBDD都有的,

      如果用碳尾桨,就需要用加长尾桨夹,飞越以前有,现在缺货,加上飞越的那个质量,这么高转速,就不推荐了!!碳的尾桨都是以前老450
的遗留货,尾桨都很小,现在新出的推力尾桨夹都不错的
      桨夹无所谓,如果你已经改了推力轴承的,那当然更好

        如果用424的皮带,就要自己切一下尾管,大概35MM的样子,这样就完美了

     至于尾波箱,强烈建议冰人的一体尾波,没有定位孔,直接拧紧就行,配合飞越尾管很好,不会出现夹不紧的状况,还有很大
一点就是冰人的尾轴都很长,不会出现尾桨螺距不够的情况。

       至于尾舵拉杆,就太容易了,小飞鸽有卖飞越版,480PRO的碳纤拉杆 ,最长了,并且是453T版,并且配好了塑料件和薄壁管最长的,你只需要挫刀,搓短一点就行

       自己再去买点2.5,3MM的碳杆 ,也就4--5元一米,就够了,这东西很耐用,一年
也炸不了两根,3MM是尾撑杆,其实新出机,SP和PRO的尾撑其实很长,不用加长的,但最求完美的朋友,也可以买的,反正都买
2.5MM,顺便几元钱,就买了。金属座子的用火机烧烧,碳杆自己就弹出来了,再用502粘牢靠就行了

楼主:
    四,性能以及其他

        450改的480是最暴力的360桨的飞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机架是450的,不像TT360,TT比450重了100多克,这是什么概念,肯
定不好飞,450改装完最多就重了15--20克,重量是480很在乎,
        X5是公认的比550好飞,为什么,就是轻很多,我的480,我做过实验,200克的电池,11T钟摆很
轻松,但是换220克1400MAH电池就不行,原先的手法摆不起来,需要加到12T的齿轮,但是加到12T,是暴
暴力了,时间肯定就短了,时间问题不大,可是转速一高,问题就来了,对机械磨损也不好

        重心,如果你是用飞越453套件的话,就要配220克的1400MAH的花牌,重心才能匹配。

        如果想用3S的或者180--200克电池就要选择424T,小飞鸽皮带,

        现在的无副翼都要求重心要配好,这很重要,不然,自旋不完美,可不好作为练习机

        我个人喜欢低转速3D,练习嘛,没必要那么暴力,也不好控制嘛,我推荐是1300MAH 花牌30C电池200克,
很暴力.

     其他好的1200MAH电池,也是不错的

     总之,要想好飞,还是建议各位给自己的鸡鸡剪剪肥,我的飞机,配32克头罩,200克的1300MAH,电池,全重,810克,相当好飞,11T的电机齿,随便怎么摆

网友:
  皮带!皮带~~ 哈哈

网友A:
顶哈,我飞的不爆。到飞航线什么的,现在练习自旋航线,自旋翻,用3S不知道行不?

网友:
期待楼主放出成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哈,我飞的不爆。到飞航线什么的,现在练习自旋航线,自旋翻,用3S不知道行不?

3s肯定没问题,缺点,就是压降大,到后期,明显不给力,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电调得好点,50A,特别是夏天,电池,电机,电调,都热的不行,特别是电调

网友:
谢谢回复!主要是我有45A非耐电调,还有2600mah的3S电池,打算试试!

楼主:
以前有个时候,开始流行改装480,很多老鸟都改过,帅呆,火星等,但不知道没坚持下来,哥们我可是坚持了2年多,直到今天

等到了无副翼大行其道,

无副翼的表现下,480可是强很多,原因是桨重了,自身陀螺效应比较好,自旋优化比450好调,这是我用V8的感受,
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无副翼是给大机用的

现在215,205舵机的诞生,V8的低价,给480的性能提高到另一个阶层,最佳,练习机,一个小包就带着了,很方便,

网友:
不错 有将是一个经典教材

网友:
不错,LZ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