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X Y Z数据在动 步进电机却不动~~~~求解

楼主(2012-11-12):
提示:

网友A:
修改下G代码

网友A:
你把G代码的开头部分贴出来,让行家看看

网友B:
一般是设置不正确,或者线没接好。。
楼主说之前正常,重装软件后不能动了,那十有八九是设置不对。。

网友C:
这个问题 多半都是mach3 驱动安装不成功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重装系统 充新安装mach3 特别注意的是 安装好以后要重启电脑才能运行mach3 要不电机照样不能动

网友D:
并口设置有没有和接口板对应 确定用手控界面点动三轴是否有反应 点动都不动 那肯定是设置不行咯。驱动板或者接口板如果有输出指示灯 观察下有没有信号输出,没有你就找找是你没安装好 还是没设置好吧

网友B:
楼主还是直接买usbcnc算了。。省事很多。。
我感觉用mach3,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到设置调试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