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 终于提控回家了。。。。。。。

楼主(2012-11-12):
入魔半年,先是入V911小机当玩具,感觉蛮好玩的,就入了F45,飞了100个电左右了,尾电机不行了,淘宝上买了一个新的尾电机,回家换上,上电测试完好,带着JJ和控就去楼顶了,飞完一个电,感觉暗爽, 锁尾给力,等主电机冷却后上第二个电,刚飞出去,拉高,大约20层楼高,飞机开始自旋,无法控制方向,然后开始往下掉,极力拉高油门,尽力让JJ缓慢掉下来,但是因为无法控制方向,还是撞树上了,跑下楼再去看,已无踪影。。。。连个碎片也没找到啊。。。。
哎。。。

我下次要入什么JJ呢?想玩六通了,有比较合适的控和JJ推荐吗?大小要不小于F45的,价格最好加控在2000以内。。谢谢

还有,我的美嘉欣 F45 控和一堆配件,有人要吗?低价出售。。。或者谁有F45单机要出的,给我吧~~

网友A:
终于。。。呵呵,我前天也差点再次提控回家,又失控了,不过这次为了不再爬山涉水找飞机,直接拉油门熄火,自由落体,至少得到个全尸。。。。

你这个似乎是超出有效距离了,我之前特意测试过,超出距离副翼有反映,但间断的,油门直接没反应。

另外,如果你也“喜好”飞高,那建议暂时不要着急上6通,那样你肯定飞丢的。。。。
如果要上6通,脚步一定要放慢一点。

配件有哪些?PM价格。

网友:
我X 够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呵呵,我前天也差点再次提控回家,又失控了,不过这次为了不再爬山涉水找飞机,直接拉油门熄火, ...

配件有一个尾电机(带铜齿带线)、一对尾翼、一个尾风叶、一个鸡头罩、一个1500MAh原装电池(没怎么用,买回来一直用的2200MAh的电池,原电飞了4-5个满电落就没用了),还有控、纸箱和说明书
全部配件要的话总共 100元

单买的话:
控: 60元 (很新,膜都没撕)
尾电机:18元
鸡头罩:15元
尾翼+尾风叶:5元
原电:15元
包装箱+泡沫+说明书:免费(运费自理,深圳自提)

网友:
如果没人收全套的话,头罩和电池我预订了。

网友:
450!!!!kds2000多一点!!!!还可以!!!

网友B:
偶也有提控回家的经历,我的九鹰260撞了下路槛,主尾桨全速旋转,遥控不了了,我本可以抓住的,我呆呆地站在那,完全看傻了,飞机自旋上升,等到飞过树梢,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也有提控回家的经历,我的九鹰260撞了下路槛,主尾桨全速旋转,遥控不了了,我本可以抓住的,我呆呆地站在 ...

借LZ标题更新我的第二次失控坠机+飞丢的黑匣子视频。。。

本来完全有可能避免的,还看得见飞机的时候应该果断拉油门,后来直到一眨眼,突然看不到飞机了。。。。才意识到要提控回家了。。。。之前完全呆住了

网友:
喜欢飞高飞远的话试试固定翼,另外450其实也要有点场地,但是手感很好,想室内室外都试试的话,可以飞下02s,就是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