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电机KV1400,,1050桨,该配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2012-11-12):
如题,这个配置飞1米6翼展的342没问题吧?

网友A:
你用多少的电池 3S还是4S?  一般60A电调或以上      不能配置飞1米6翼展的342   建议1米2的

网友:
60A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少的电池 3S还是4S?  一般60A电调或以上      不能配置飞1米6翼展的342   建议1米2的

用的是3S电,要60A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少的电池 3S还是4S?  一般60A电调或以上      不能配置飞1米6翼展的342   建议1米2的

我看到别人2米微风也只是用的2820电机啊

网友:
十寸桨感觉小了呀。

网友:
3S下9060桨  都有近50A电流的  还有人家是微风,是滑翔机形的,你的342是运动机特技机吧,不能相同对待的哦。

网友B:
2814 kv1400 应该配8060浆效率最高吧  上了10寸不怕烧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14 kv1400 应该配8060浆效率最高吧  上了10寸不怕烧电机?

上个9吋桨差不多了,1050桨不一定吃得消。这种动力飞特技机型的话只能玩玩1.2米内的。
至于1.6米的,感觉要用403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9吋桨差不多了,1050桨不一定吃得消。这种动力飞特技机型的话只能玩玩1.2米内的。
至于1.6米的,感觉 ...

那请问KV1000的2814电机可以上10寸桨了吧?40A电调够么

网友:
我用来飞1.2米的重900克的KT机40A...2814KV1000电机不发热

网友:
好赢天行者40A随便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KV1000的2814电机可以上10寸桨了吧?40A电调够么

3S下,可以用12寸和11寸的桨的  40A电调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