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53焊锡 铜铝焊接工艺 200度低温焊接 (看到某帖子 我以前正好用过)

楼主(2012-11-12):
以前改电脑散热片 用了we53 好像是这名字 这个焊锡当初买 主要是认准了铜铝能焊接到一起 还有最最最关键的是200度焊接 因为要焊接导热管

废话不多  随便发贴  就不详细解说了

原机是2条热管的cpu散热 不是散热不好 而是上的940xm的处理器 还要超频玩 本子也要超

琢磨了几天 最好的方案就是加热管
淘宝又买了一套散热片拆开

然后打磨

一直磨到能放进去第3根管
然后就弄好了焊接了  我是把热管 散热片什么的 全都合成到一起 夹起来 放到煤气罐上加热 一边加热 一边涂焊锡

加一条热管  又加了一半的散热翅片(注意 我说的铝片 是指散热片的固定架 不是散热翅片 不好好看贴的就混淆去吧 看到这句的兄弟咱一起鄙视他们)

焊接的不错 麻点是焊锡油腐蚀导致的
——————————————————————————————

好了 显面半天说说那焊锡了

买了这么一点点 就花了好多钱 那一小瓶油就50块

这个焊锡卖家说的特点是能焊接铜铝  但是我的铝片第一次打磨之后 居然焊接不了(用了其他铝片 可能是2系铝把 最便宜那种测试 能焊接) 我仔细看了一下铝片上有渡锌层 结果又买了一个全新的 这次打磨留下渡锌焊接好了

在一个这焊锡确实是200度多点融化 因为我那热管就能挺到200度 在多就膨胀了 焊接好之后热管稍稍有点膨胀 可以证明200度多点确实融化了

焊锡油怕明火 一旦接触明火焊锡油就半燃烧 变成黑块了 所以焊接的时候要先加温 之后用焊锡沾焊锡油 往工件上图 因为咱韩的热管什么的 测试不了强度 不表态

网友:
还没买本,备下了,谢lz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焊锡丝.没什么特别之处.有镀锌层的金属根本就不需要那个焊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