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9设置APM2的六个模式方法

楼主(2012-11-12):
参考了一下别的遥控的设置方法,终于搞掂了FF9设置6模式,我选用的是SW-E(三档)和SW-D(两档)两个开关来组合

第一步:按MODE键进入菜单,选中END POINT选项,把第五通道GEA的行程调到L=50%,H=40%,按END键退出

第二步:选SUB-TRIM选项,把第五通道GEA调到+100,按END退出

第三步:选AUX-CH选项,CH5选SW-C,CH8选SW-D,按END退出

第四步:按翻页键PAGE进入第二层菜单,选中PROG.MIX1选项,按上下键进入第二页,MAS选AUX2(即第8通道),SLV选GEAR,下面控制开关选D,POSI选中DOWN

然后回到第一页,RATE那里H项调到-44%

好了,一路按END退出,大功告成,这样我们的FF9就可以有6个模式了,开关D向上时,开关C上中下三档分别对应的是模式里的2.4.6这三个模式.开关D向下时,开关C对应的是模式里的1.3.5这三个模式

以上是我的设法,仅供参考......

网友A:
apm不大懂,但是ff9所有的开关都可以更换成3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大懂,但是ff9所有的开关都可以更换成3段的

总共就能设6个模式,用两个三段开关也没用

网友:
标志下不懂以后看看

网友:
技术贴顶了!

网友B:
参考一下,t8fg不知道能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t8fg不知道能否用

T8FG的在WIKI上有现成的

网友:
学习了,全英文界面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的在WIKI上有现成的

oh, 我去看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