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的菜鸟问题,不装限位开关怎么让机器知道自己的行程?

楼主(2012-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设置软限位,在哪设我也不知道

网友:
装限位有这么困难吗?用软件“软限位”在实际使用时是有条件的,比如机械3轴的位置是不能变的,不适宜软件3轴“请零”否则软件可不“买你帐”的机械已经到极点,软件可能不知道你机械已经移位,不能限位停止(除非每次你设置与检查“软限位”)

网友:
我的是这样设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装限位开关。。。

软限位很容易搞乱。。

网友:
限位开关是必须的,有的设备都会装两个限位开关, 最后一个是极限位,预防前面一级限位开关出现故障。如果连极限位都过了那机器就撞废了。

网友:
装限位太麻烦啦,XYZ三轴一共要6个开关12个螺丝钻12个洞攻12个最小2MM最大4MM的牙固定外加碰限位开关的最少3个螺丝或6个螺丝位置不好还要加铁条什么的来碰3根连线12条线芯走线拉线另占3个输入口或加装转换电路接线焊线等等等等等等一堆东西。

这个,看着就头晕是不?

网友:
一旦机器暴走了   会更头晕的   鸡鸡毁了是大事

网友:
MACH3好像没有限位也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