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鸡装个塔轮,DIY同步轮作业

楼主(2012-11-12):
改装后的样子

网友:
我也正想做个同步带塔轮,我的是XL型的,1厘的铣刀不知行不行?请教楼主是什么带型?用什么刀?

网友A:
伺服主轴?有米!

楼主:
M3的同步轮, HTD齿轮形的

铣刀先用6MM铝用铣刀开粗·,在用3MM铣刀粗铣齿,最后上2MM铣刀慢慢在过一遍·,最后一遍断了好几次到刀   用PCB铣刀不错·,刃长,后来断光了,用西南的三刃铣刀,吧上边磨细,反而一直没断,分析是因为上边比较细,有弹性了,走刀速度别超过150

网友B:
想知道LZ是什么带型?用的什么刀?3M?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主轴?有米!

哈哈`没米,买旧伺服,用变频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LZ是什么带型?用的什么刀?3M?5M?

已经补上齿形图

网友:
啥软件画的点点图。

网友:
   嗯这个好,明天我也割一个来用

网友C(2013-01-05):
学习,这个雕刻机是我努力的方向,就是不知道伺服做主轴怎么驱动,还是用无刷吧。。。

网友D:
楼主的小雕也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小雕也是自己做的吗

买周星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这个雕刻机是我努力的方向,就是不知道伺服做主轴怎么驱动,还是用无刷吧。。。

用变频器详见我的帖子

网友(2013-02-27):
楼主真是高手。DIY的数控铣。

网友:
这个机子看起来很眼熟~~~俺的也是变频器带伺服~~~暂时使用还挺好的。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2019-02-22):
没想到同步轮还能做成塔轮,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DIY的数控铣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