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老师做课题那个——航拍浙江藏书楼之嘉兴朱彝尊曝书亭【更新视频和照片】

楼主(2012-11-12):
      本人工科屌丝一枚 ,被人误导,误入魔途,好不容易大放血买了套四轴玩玩……未料到遇到贵人,被本系老师拉去做课题……就是拿四轴航拍建筑,进行类似航测的简单的信息采集,说白了就是简单的航拍一下建筑物……本人屌丝,遇到贵人怎能放弃此等大好机遇(有些经费买东西),于是乎爽快答应,答应之后才发现困难重重啊……

       本屌丝四轴配置:
                    电机 朗宇v2216/800kv
                    电调 好盈飞腾30A
                    飞控 哪吒+GPS
                    桨 1045杂牌8块一对……
                    机架 杂牌ATG600
                    电池 3300 3s 20c
                    不带电池机身重1200g
                    控 futaba10CG
                    以上配置飞5分钟左右
附图2张

       现在问题在于如果要搞航拍,需要加卡片机+双轴云台会加重六七百克吧?!这样的话很可能无法起飞,因为平时起飞基本要推到百分之六七十,所以很苦恼……初步打算
1.剪短电机线,因为开始的电机线基本每个都长出10公分左右……
2.拆掉电分板以及中间的T插连接……
      这两条下来能减重50—100g吧,也许没那么重……还有就是看能不能换桨换电池来提高力效……再或者换成仿风火轮450的机架(之前买过一个现在闲置)……
各位大神求指点啊!看看如何改进,经费有限啊(1500已经花了900买GPS模块了),高富帅大神手下留情……

前几天求老姐把她所谓的卡片机送我用来搞航拍...今天收到我站在风中凌乱啊....这叫我如何搞往飞机上挂啊....求物美价廉的云台...能挂此相机即可...

      今天去试飞,就带这屌相机,上去被狂风吹向教学楼那个惯性...我差点都觉得回不来了....还好拉回来了,下降的时候一不小心收油门有点太快了,直接快速降落,推全油门减速直接没反映.....落地脚架支撑杆直接从卡槽里出来了,兔子跳都跳不起来了....万幸没炸....换了老师的卡片机硬挂....稳定多了,明天上视频!

      之前说传视频都没传,原因...传的太慢,我和我的电脑都没毅力...这是第一次和老师去拍某个藏书楼,某宝买的便宜云台,卡片机,没用之前那个重量级选手...没经验,之前试的时候没有一丝高频震动,不知道为什么改装以后那天再去拍就有细微的高频震动了,后面上房顶,差点碰上,随后就钻了个门,小紧张啊.....我的个亲爹四舅奶奶,视频名里,老师他居然连我名字都发上.....无语了!(忘记说了,这次去开始飞第一次直接失控了,貌似身后就有个移动的基站,悔之前没观察好地形,然后...虽然没指望能自动返航,毕竟周围那么多树,可当时被障碍物挡住视线了,没办法,关控!最后落在距离视频中的池塘边大概半米的地方,冲进去腿都是软的,还好,炸断一对桨,以个减振球....其他完好,看视频,失控侧偏掉高度,最后撞在池塘边上的树上,脚架先着地,这才没伤者GPS....修正之后就拍了下面的视频和照片,都不知道自己胆子是有多大,还继续往池塘中间飞.....炸的视频有空再传吧....期末了,几乎所有课都没怎么看书,伤不起,这学期入魔有点太深了)

照片只用美图改了下对比度和饱和度,视频未做任何处理,感觉传上去以后清晰度和画质下降比较多啊!

网友A:
恭喜楼主入魔!

网友:
你这配置可以上4S4000毫安的电池飞,足够带上卡片机和云台飞5--7分钟吧。

网友B:
我的山寨650也只有900克,不加电池盒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650也只有900克,不加电池盒云台

我也想那么轻啊...轻不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入魔!

我感觉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网友C:
你上报的预算太少了,怎么也得预算2~3万上个悟空零度x6呀,另外高仿这词不能出现在你的方案中了,多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报的预算太少了,怎么也得预算2~3万上个悟空零度x6呀,另外高仿这词不能出现在你的方案中了,多丢人

额,仿的丢人么...有钱烧钱乐,没钱穷乐,竭尽所能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报的预算太少了,怎么也得预算2~3万上个悟空零度x6呀,另外高仿这词不能出现在你的方案中了,多丢人

学校也不是银行,能给点不错了...

网友D:
你太有才了!哪吒飞控配8块一对杂牌浆,绝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太有才了!哪吒飞控配8块一对杂牌浆,绝配啊!!

楼主月生活费1000,以上配齐基本天天吃咸菜了....

网友C:
相机拆解裸奔减重,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拆解裸奔减重,哇哈哈

其实我只希望能有个能把它装上的云台....本来还想搞个TB上的山寨MF120云台....后来觉得基本无望了,现在在凌乱啊!

网友E:
感觉ATG机架又软又重,现在你这机架轴距,完全可以尝试更大的电机和桨,记得要配合好电池、电机、桨三者的平衡,电调反而是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希望能有个能把它装上的云台....本来还想搞个TB上的山寨MF120云台....后来觉得基本无望了,现在 ...

看了几个人用的mf120感觉也不错的说,穷人的选择

网友:
我也只能恭喜楼主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几个人用的mf120感觉也不错的说,穷人的选择

问题是我拿我伙计的MF120发现他根本没法装上去...

网友F:
换相机,换架子 基本解决问题,架子的塑料越少,碳纤越多 就越好
电调一般支持4s的。我是从450pro的架子换回330x s
3s 900mah 飞行非常暴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拿我伙计的MF120发现他根本没法装上去...

打眼打孔加架子也要上,领 导就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ATG机架又软又重,现在你这机架轴距,完全可以尝试更大的电机和桨,记得要配合好电池、电机、桨三者的平 ...

电机无望更换,只想着换换桨,有说换12寸的,有说换11寸的,不知道换多大的好了,只求力效最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相机,换架子 基本解决问题,架子的塑料越少,碳纤越多 就越好
电调一般支持4s的。我是从450pro的架子换 ...

如果实在不行我就换回那个闲置的山寨450,那个轻很多...相机..我凌乱的说!

网友G:
拉倒吧。。学校比银行还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眼打孔加架子也要上,领 导就是这样说的

要不你当我领 导,多给我拨点预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倒吧。。学校比银行还有钱。。。

学校有钱也不会把钱给穷学生...

网友:
什么学校?还有经费。我K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你当我领 导,多给我拨点预算好了!

我当领 导行,就是没钱,哇哈哈

网友H:
要不用4S电池加大转速提高升力。。
要不用12/4.5 的浆提高升力。。
要不换电机提高转速。。。。。。

600 的架子 应该可以上2820 的电机了吧

前者比较好。但价钱高。。
后者比较冒险。。600 的架子。12的浆, 30A 。。都比较冒险。。

顺便查下2216  800kv 4S 和 12 浆下的电流值多少。。小心电调不够力。。

减重不是办法吧。。。要想怎么提高升力。。

网友:
我去帮您飞吧

网友:
如果是我~相机换成监控探头靠谱得多……

轻量化的话~接收板外壳脱了吧……如果操作熟练的话~上面的保护板拆了……线稍微短点……云台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用固定支架,没必要搞双舵机,毕竟云台不能自稳~能自稳的钱不会少……

风火轮想也别想~塑料的轻不了多少,还容易振动

网友:
如果电机是400KV左右的~直接上1555桨就解决了

网友:
相机很少见 中文名:通用电器

网友I:
这配置只能飞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不用4S电池加大转速提高升力。。
要不用12/4.5 的浆提高升力。。
要不换电机提高转速。。。。。。

我还是本着节约革命资源角度出发来办吧!
至于4S电,我不知道怎么配啊!纠结!

网友:
配个TX100能装上!

网友:
换个相机呢~这个相机沉啊

网友:
相机上个ZI6啥的

网友:
用一块4s 5000 25c的应该够了

网友J:
对了~还有,相机用的是5号镍镉电池的话可以换5号锂电+占位桶,记住,5号镍镉电池是1.2V-1.5V,锂电是3.2V,算好相机电压最大值,如果是4节5号的,就放2节5号锂电+2节占位桶,锂电比镍镉轻多了~能减轻一定分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配置只能飞五分钟??

我电池基本都只放到11.6,飞5分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了~还有,相机用的是5号镍镉电池的话可以换5号锂电+占位桶,记住,5号镍镉电池是1.2V-1.5V,锂电是3.2V, ...

这个细节到我无话可说.....

网友:
2216的4轴起飞重量超过1400克就效率就么了。

网友:
电机 朗宇v2216/800kv   大载重的话建议换1106或者1237的桨。

网友K:
我认为你的桨实在是小了,电机KV值低的话可以可以用大桨,比如1147或者1247的才够震撼,再说了,1045的效率也不高。个人愚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你的桨实在是小了,电机KV值低的话可以可以用大桨,比如1147或者1247的才够震撼,再说了,1045的效率 ...

正打算换1147或者12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池基本都只放到11.6,飞5分钟是没问题的!

我的配置还不如你呢 十分钟轻松啊 11.1v-11.3v

网友:
换个好图传,应该比相机轻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细节到我无话可说.....

减轻只能各个地方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L:
神一般的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神一般的相机

等等你会看到神一般的相机是如何兔子跳的....

网友L:
期待中,什么时候上图上视频

网友:
你这负载最好是4S 5000-7200mah电池,1238桨
如果不想花钱买电池,你可以先买1238桨和1447桨试试看,要那种面积比较大的APC桨型的
另外你电池可以设定3.6v报警,开了有压降的,3.6v下来差不多回到3.8v,续航可以长不少
你这个时间大概只用到电池容量的40%

网友M:
我做的这个电机的拉力数据表,什么桨适合,自己看吧
V2216-12 KV800    1047  3S2200
3A         340G
3.7A      400G
4A         410G
5A         490G
6A         550G
8A         670G
                             1238   3S2200
3A          320G
4A          400G
5A          470G
6A          550G
7A          590G
8A          660G
V2216KV800上1238,效率不如1047.
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设备,如下帖,既然是做课题,还是严谨一点的好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145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做的这个电机的拉力数据表,什么桨适合,自己看吧
V2216-12 KV800    1047  3S2200
3A         340G

这是不是说明螺距大的桨效率更高,而不单纯指的是桨径呢?

网友O:
桨换11寸的APC吧!电池上3S30C还有想问问楼主在哪上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桨换11寸的APC吧!电池上3S30C还有想问问楼主在哪上大学

浙江的某个不知名的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做的这个电机的拉力数据表,什么桨适合,自己看吧
V2216-12 KV800    1047  3S2200
3A         340G

想请问下1147和1238的哪个更好呢?之前还有说换1247的,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用哪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期待中,什么时候上图上视频

昨天坑爹的传视频,死活先传不上优酷,我就一个郁闷,今天再试试,一共三段视频,都是硬挂,感觉除了高频震动之外,其他都还好,当然对于我这种首次飞行的自我感觉还好吧……

网友:
1147数据没有,因为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桨。你可以买来试试,串个万用表也能测出电流,不一定需要专用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是不是说明螺距大的桨效率更高,而不单纯指的是桨径呢?

我认为,哥哥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单独说桨的效率,个人认为应该是指桨加工精度和桨的翼型设计。
整个动力系统的效率,是另说的,适合KV的电机,配合适当螺距和直径的桨,才可能达到最佳的效率。

网友P:
个人认为基本没什么提升空间。1045桨确实效率低,这个整机重量和电机参数也不可能上1147甚至1238,。减重和换大点功率电机是首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个人认为基本没什么提升空间。1045桨确实效率低,这个整机重量和电机参数也不可能上1147甚至1238,。减重和换 ...

下一步打算换机架了....换个全碳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浙江的某个不知名的学校……

楼主谦虚,是浙大吧

网友Q:
视频那?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视频那?出来看看

昨晚试了优酷 土豆 56都无法上传,电脑挂了一天都显示错误,我想杀人……传个视频真不容易……或者我的网速的问题?应该不会啊,2兆的网,平时都不卡的……哎,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谦虚,是浙大吧

这个真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优酷 土豆 56都无法上传,电脑挂了一天都显示错误,我想杀人……传个视频真不容易……或者我的网 ...

苦了。我的兆都传了半天了

网友:
同样转速下,拉力大小跟桨的面积*螺距成线性关系
另外如果3S,1147或者1238的负载能力估计都难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3S的话,如果你机架不影响安装,建议上1447
如果坚持12寸以下,建议上4S电池
否则拉力估计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650也只有900克,不加电池盒云台

四轴还有山寨这一说?逗死我了,哈哈哈!

楼主:
为什么我发的视频只是以个网址....桑心啊!

楼主:
最近木有人了么?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最近木有人了么?

都跑去飞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都跑去飞四轴了

等炸了就都回来了!嘿嘿!

网友:
那你干脆叫外包得了

网友O:
确实屌丝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