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中 国海监83制作过程

楼主(2012-11-12):
海监83号自服役以后一直就是海监舰队中的旗舰,频繁出现在祖国海疆各处,还
走出国门和外舰合作演练过,
是当之无愧的海监舰队的明星,优雅的造型,强大的功能,深深的吸引了很多人
的眼球。从早年在舰船知识杂
志上第一次看到这条船的照片以后我就开始收集该船的资料。去年在友人GREEN卍
的辛苦工作下终于将这条
船在电脑中还原了出来。数据收集自媒体资料,细节来自大量图片的多角度测绘
,基本和真船相差无几。

一开始限于条件,也是为了尽快让更多的人分享制作的乐趣,我们先推出1/200的
纸模型的版本,反映很不错。
如今我要制作1/100的RC版本,要让这条名舰下水和真船一样行驶在碧波之间。最
近两三年都在做商模,感觉
自己对模型产生了不少的惰性,为了激励自己,也是让我重新体会自制的乐趣,
我决定不用常用的CNC之类的
辅助手段,沿用最早的全手工切割打磨的传统做法,也借此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不至于因为近年的商模制作
而退步。以此开贴,过程不会很快,毕竟是空闲时间内做到,力争做到周更不断
,完美收场。

楼主:
限于环境和漫长的周期,我决定先从上层建筑做起。首先第一个开始制作的是海监83上的3个桅杆,第一个是船首桅。
真船照片

设计版本

制作过程
将原200比例的纸模型按照200%比例打印,根据三面图用铜管焊接。桅杆上鱼骨状的踏脚板真心不好焊,
我都是现在铜管上用手钻打孔,再把铜丝插入焊接

接上LED,由于比例的缘故我用直径1.8毫米的小蝴蝶系列LED来当作桅杆上的信号灯,根据不同发光的
LED的电压分成3路并联用漆包线向下引出

点亮的效果

这是白天拍的,看得清楚一点,焊工一般,看官请轻拍

网友:
都分不清真假啊

网友:
真帅接着做,中 国海监发展就靠你了

网友:
牛逼贴 别烂尾了

楼主:
直升机机库上的一根小桅杆,我叫他信号桅,不知道对不对。
真船照片

设计截图

制作过程
这个小桅杆相对工程量不大,我用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就搞定了,攀爬梯子做了简化,用以前多余的PE代替,主要是真船的这种楼梯焊起来要做到整齐太难了。

白天拍的清晰照片

网友:
前排占座,首页留名!一定要做好啊!

网友:
大工程,模型建的型很准,尺度也很好

网友:
此贴必火留名,大工程啊!

网友:
妖大是我的偶像,必须向妖大学习!
占个地方拜读了!

网友:
向妖大学习支持DIY

网友:
船上一些小零件真不知道它的用途,不做出来船模无细节不好看。楼主做工细致精确。

网友:
太帅了。建模是CATIA?应该有基本的图纸吧?

网友:
没有图纸,光凭照片就能够画图。牛啊

网友:
我只会把图纸画成电脑图。

楼主:
  接下来是3根桅杆中最显眼的主桅。83的桅杆和几条科考船的桅杆设计几乎一样,所以有很多资料可以借鉴。
真船多角度照片

设计截图

原纸模型说明书页

制作过程
我先从最上面一截做起,这个部分细节密集,做起来要很细心和耐心,攀爬脚踏还是和船首桅一样
先用手钻在铜管上打孔后再插入焊接,最头疼的事顶部的圆环,光这个圆环我焊料足足40分钟才勉强
过关。整个部分耗时将近3小时。

下面的主结构部分
桅杆的4根柱子是直径1.5毫米的黄铜管,按照1比1的纸样用纸胶带临时固定在纸样上焊成型,接着组合焊接
中间的平台是用的以前做模型多下来的0.3厚度边料,剪裁后焊接在桅杆上,平台边缘用1毫米的铜棒围边用
焊锡填缝。

中间的大平台,做法和上一层一样

继续栏杆,天线等细节  ,LED灯具,83的主桅上一共有22盏LED(这还是我将3组双联的灯用有机棒简化的结果)
根据位置和不同的电压互相并联引出,总共分成7路,这个过程很痛苦,漆包线没法隐藏,只能从外部走线,所以看
上去比较杂乱,破坏了美观。焊这个桅杆我前后只用了4天,LED的安装和走线又花了3天,整整一个星期才搞定。

网友A:
历害,估计套件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估计套件不便宜

看来这段时间的黑是必须的

网友:
看来这段时间的黑是必须的

楼主:
完成后白天拍摄的一组多角度的照片

3根桅杆的合影

上色后的状态

装上雷达,汽笛等设备后的完成状态

网友:
大哥你也太牛了,长久没消息,一露面就整个大工程,景仰啊

网友:
不错!有图共享忒好

网友:
LZ厉害!手工太了得了! 最后一幅图后面那条船也是手工打造的吗?
另外还想请教下,分别串电阻上去是为了保护LED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串一个大电阻之后再分别并LED也可以呀?

网友:
做工真细致   怎么不见船体啊

网友:
真强大!期待完工!

网友:
LZ手工太牛啦 这么小的件用什么焊的电烙铁吗?

网友:
不错,顶下,继续努力表烂尾

网友:
技术太好太帅了膜拜楼主

楼主:
开始制作上层建筑的构件部分。先从最容易制作的烟囱开始。海监83的烟囱没有单独的大图,都是远景拍摄的多角度的照片测绘的结果,
可以看开篇介绍中的真船照片,这是说明书部分。

将相应的纸模型用双面胶贴到已经贴了纸胶带的1毫米的ABS板上,
用刀切下,注意要扣掉围起来的因为材料厚度变化扣掉的相应尺寸以免造成做好的构件比实际的大一圈的后果。

烟囱上的射灯,海监83的舷外照明是扁长的日光灯型的,我用335侧发光的贴片LED来做灯光效果,根据真船照片发现有白色冷光
和偏黄色的暖白色两种灯,我用了同样的白色和暖白色335LED来制作射灯的效果。贴片LED很小,只有4X1.4X0.8大,焊接的时候
要手快,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会把LED破坏了。这是我焊接好的LED

顺便晒一下我家的工作台面。

把LED塞进灯罩,装入左烟囱的效果

试验亮灯的效果

这是右烟囱

右烟囱的亮灯效果

两个烟囱的合影

楼主:
上色后装上烟道和零碎的效果

亮灯后的效果

网友:
漂亮  庞大的工程,加油啊 期待完工大作

网友:
这是不是有点太帅了

网友:
继续上图

网友:
大饱眼福,期待大作完成

楼主:
开始制作最复杂的舰桥部分,这是纸模型的舰桥内购说明书部分,这次我想尝试做带灯光效果的内购。

将打印好的纸模型用纸胶带固定到胶板上

切好分件后撕去纸胶带,这点分件我切了3天,虽然ABS板只有1毫米厚,但切窗户实在很费劲,特别是排在一起
的分隔间距边框很小的,很考验手腕力量

组合好的舰桥下半部分

上图中黄色的一溜是已经做好的舰桥观景台,下图是真船照片

模型的效果

放到舰桥内的样子

这是海图室的作业台的纸模型说明书部分

真船照片

做好的效果,根据照片追加了部分细节,最满意那盏台灯。灯台是车的,柱子是铜丝,灯是一个335侧发光LED

和舰桥假组后的效果,放几个小人就生动了,这里要说明一点,当初设计的时候资料不足,海图室我们放到了大厅内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两个房间里的一个,不过因为木已成舟,也就不改了。下次正式版的时候再更正

亮灯的效果,最满意的还是台灯

针对赶工产生的各种瑕疵略微做了修正,用纸做的讲义夹遮住了最大的瑕疵点,看上去顺眼了些

网友:
大赞一个! LZ做得太精细了! 还考虑了内部场景!LZ加油!

网友:
矮油,指挥舱都做出来啦,厉害啊

网友:
太强大了!!!效果已经赶上船厂自己的模型了!赞

网友:
厉害,这个焊接,粘贴都是纯手工吗?

网友:
强大啊.........牛人...精品啊

楼主(2012-12-12):
接下来是驾驶台部分,海监83的驾驶台分成3个大的分件,具体型号作用我作为爱好者也只是略微知道一点,大部分还是不知道,
所以就不说了,只是按照模型的角度来说制作。这是真船白天照片

难得一见的驾驶舱夜景,仪表板上的灯色一目了然,正好是做模型的上佳参考

左侧的驾驶台,做这个一开始想用纸模型直接制作的,后来考虑还是全程还是用胶板制作,所以仪表板的细节限于能力
只能大致表现,不能完全还原,是个遗憾

点灯的效果,这是刚做好的照片,后来不满意,重新换了LED

这是右侧驾驶台和仪表台,这是制作中的照片

背后根据不同LED的发色用隔板分隔,同时也是加强,因为这几个驾驶台都是0.5的胶板制作的,还有斜角,所以需要加强

上色

完成后的两个大的驾驶台和仪表台亮灯的效果,可见左侧的改进。我用1毫米和1.5毫米直径的光纤截取一小段插在
相应的仪表上,亮度显眼多了,另外光纤可以将亮点浮到表面这样即使从侧面也能清楚的看到仪表灯光

完成后的驾驶台放到舰桥内的效果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3个仪表台的全貌,第三个分件在左右两个大台中间

驾驶台近照,用335侧发光LED做光源的屏幕效果比右侧用普通圆头LED做背光灯屏幕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强帖,强力支持,直奔钓 鱼 岛维权!

网友:
内构的驾驶台做的太好了,纸模有内构是亮点,想当年做现代级只凭一張照片做了现代的驾驶台有很多东西不知比例祥细的样子,舰船知识上照片只有一个角度,可烦脑了。不过通过窗子看在LED照明下看也还有趣,楼主仪表板灯光是亮点,那只小台灯太出彩了,赞赞赞!

网友:
牛得一塌糊涂

网友:
1/100比例模型做的这么细致,手艺高。桅杆上用的led直径是多大的?有比3毫米小的吗?

楼主:
本来想赶在末日来临的最后时刻发帖留念,无奈老婆霸占了本本,好在今天醒来太平无事,吾等又可以继续醉生梦死,发帖庆贺一下成功度劫的心情。
回到正题,应为布线的原因,驾驶舱顶我分成两层来制作。先来的是天花板,真船的天花板上的物件还要复杂的多,起码还有一圈环绕边缘的日光灯,这
个不方便制作我就省略了,只做了主要的6盏灯和一个仪表盘。灯光的布线伪装在天花板的那些纹饰线中,用的是0.5的裸铜线,负极公共,正极分成两
路向后引出。罗经是用铝车制的,照片是亮灯的效果。

天花板和驾驶舱的合照

天花板和驾驶舱假组的照片,从后面可以看到3根引出的铜线,通到驾驶舱后方的备用发电机房,这里是封闭的,打算用作各路灯光接线汇总的空间用

驾驶舱所有灯光全部接电后试验效果,我的镜头只是一个套机头,无法想专用的微距镜头那样拍出清楚的内构照片,所以只好翻出6年前的卡片机拍了
几张,

效果很满意,但总觉得还能做的更到位,于是利用以前买的同比例的建筑模型上用的ABS小人试着布置个场景,这是按照真船照片做的两张高脚椅子
用的是0.8的黄铜棒焊接的,踏脚是铜片,皮垫和靠垫都是ABS,实物是不锈钢的,但我比较满意黄铜的效果于是就保留金属原色没有喷漆

将选好造型的几个小人涂成海监制服颜色随手布置一个繁忙的工作场景,还蛮像回事,呵呵

这是最终确定的场景,第一版造型太乱了,有损我天C形象(^_^)同时还可以看到添加的消防灭火器。高人指点在驾驶台后方,大厅里左右两个房间的地方
还有一排沙发,这个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也没做,不是偷懒,反正无图无真相。

白天拍摄的一组清楚照片

加上人形后驾驶舱灯光常开下拍摄的照片,成功忽悠了不少人,可见一番心血没有白费,吾心甚慰O(∩_∩)O哈哈~

网友:
妖大  你太疯狂了

网友:
   加人物更好服装挺像那么回事,好!

网友:
五体投地

网友:
盖上天花板就不容易欣赏了。
最好再做一个1/100的摄像机装到驾驶舱里就能看清了———

网友:
偶滴神啊!高人!!!

网友:
牛 逼了~!不是一般的牛 逼~!!学习了

网友:
真是太帅啊,学习学习

网友:
我靠!
神一样的制作精细度。。。。。。。

楼主:
临近年底,工作繁忙,家中忙着挪窝,整的乱七八糟,做的地方和时间都没有,进度龟速,这个周末发更新

网友(2013-01-11):
国海监83.。。靠你了

楼主:
最近很忙,家里和单位都忙,所以进度缓慢。这次只是个小更新,请各位看官见谅
关于舰桥上的一圈射灯一直想不好怎么布线,后来想到用双层天花板不发浆射灯布线从两层天花板中穿过。
如图,前方7个射灯打斜孔,灯的引线用漆包线引出到天花板的夹层中

这是布线全部接好的照片,前面7个灯从天花板夹层中通过,侧后方4个灯就直接沿着墙的上缘走线,后方的5个灯直接穿透在备电房内接线

俯视图上看的比较清楚,所有的引线最终全部集中到备电房内分组接电并线,我将室内灯光和外舷射灯分成两组分别引出将来可选择的打开

布线完成就是合上顶甲板

打磨缝隙,由于射灯的缘故,缝隙的打磨非常低不方便,这也是个教训,下次如果需要灯光的话要从上往下制作

打磨完成后黏上喷淋管线和雨刮器以及楼梯,这次的楼梯还是用ABS做的,主要是想按照真船那样讲踏脚也按照
甲板色来喷涂,用PE的话漆的附着力差,很容易被胶带拉掉,就是之前做好的烟囱哪里的楼梯也要重新做了

遮盖,上栏杆,栏杆是自己用铜丝焊的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你已经成精了,佩服啊   ,做模型的太多了   做成这么小巧精致的你绝对NO:1  必须的

网友:
除了佩服,我找不到更好地词了。

网友:
毒P,绝对的毒P。

网友:
羡慕,羡慕,嫉妒,嫉妒,恨

网友:
不得不顶啊 这么牛····

网友:
佩服啊!佩服啊!

网友:
高手太多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今天的更新不是舰桥,纠结无比的舰桥折腾了一个月有余, 有点疲劳了,先做个其他的部分缓解一下。我在制作这条船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有不少高人
给了我很大的指点和资料,得益于此,现在做100比例的海监83底气也足了不少。

看,这是原先200比例的纸模型的舰尾吊车的说明书页

当初的资料来源

最近得到的非常清楚的近照,再次感谢

有了这些图的支持我就放心细化这个颇具特色的吊车了

这是底座,用几片ABS片叠加起来的,自制了法兰螺帽的效果

吊臂部分第一次施工的完成照片,说起来本来我想尝试能够活动的展开状态的,在已经完成整个活动结构的时候时候出去结了个长电话,
结果回来时发现因为摆放的位置的缘故,胶水渗透到了吊臂内侧,把三段收缩状态的吊臂都粘死了,真实欲哭无泪啊,好歹让我拍了照
片可以留个纪念,无比的郁闷啊

吊臂主体部分完成的照片,基本结构已经完成

吊臂主体部分的完成形态,用0.3的铜管追加了液压管线,0.5的黑色软单芯线模拟软管,可以看到完成的底座部分

主梁上只有5毫米不到的宽度,要排下7根有间隙的铜管,粘的时候手要很稳,一不小心就和边上的靠一起了

主体部分的完成效果还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