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飞丢第一人

楼主(2012-11-12):
昨天我和本论坛的“新小兵”到外场进行我的DOS的首次外场试飞,飞机一去不复返。
    装有DOS的飞机为自制的大微风,动力为新西达的2820电机和50A电调,遥控为天8,但用的Frsky2.4G高频头,Frsky8通接收机,装两块竞风2200电池并联使用,起飞前检查每节电芯匀在4V以上。

    第一次用平衡模式起飞,虽然风比较大,但也稳稳当当地飞起来了,飞机有点斜,估计是DOS装得不够正,飞机容易掉高度,估计重心没有调好。后来试了自动返航,定向定高,手动,都没有什么问题,定向定高在风中表现比较差。由于本次试飞仅试试飞机的性能和DOS的性能,不打算远飞,所以所有的飞行都是在目视范围内,飞行半径不超过300米,也没有放GPS跟踪器、图传等(留下了安全隐患),也没有对飞控设定失控返航。五分钟后降落。

    过了十几分钟再一次起飞,又飞了五分钟以上,准备降落时,切换成定高定向,飞机表现也不是很理想,动力也没有开始那么大了,但还能顶风飞行,在半径大约60、高度约150米的地方利用副翼做了一个转弯,朝头顶飞来,接着把油门迅速调到零,让它滑翔降低高度,当它过了头顶飞了100米后,发现副翼失灵,没有任何反应。紧急调回手动模式,发现遥控器任何杆、开关都对飞机没有任何作用,自动返航也没有作用,于是眼睁睁地看着飞机飞到了天际边,直到看不见。由于落点无法确定,经两个多小时搜寻无果,提控回家。

    回到家受到了老婆的严厉质问:为什么没有在飞机上写上号码?
    无限期停飞!

网友:
安慰下~~~以后大风天都不敢出去飞了

网友:
安慰!!!安慰!!!

网友:
如果在野外飞的,再找找,兴许能找到。

网友:
安慰,安慰。都想不到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飞机飞得那么远,找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见。
在头顶飞得好好的都会飞走,风还比较大,失控了给风吹翻来个炸机都好啊。不解中。

网友:
留下两张飞机图片。发上来吧。

网友:
俺今天也差点飞丢,今天测试2.4G的图传,发现起飞点附近干扰很大,越飞远反而信号稳定,DOS开增稳看风景越飞越嗨,结果发现打舵飞机没有反应,画面一直向前飞行 ,我赶紧切返航大概过了几秒后飞机开始掉头。
看来今天俺的人品也不错,及时发现失控。另外图传给力,不然也要提控回家了。
下来发现没有设置失控返航,因为换了新飞机,从新设置了一个MODEL , 以前的控里都有设置失控返航,所以大脑总以为已经设置好了。以后新飞机在地面先关控看看 是不是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哇哈哈,以后记得写上大大的110

网友:
昨天丢机的飘过,哎,同病相怜

网友:
慰问,我丢过四轴,那两天睡得真好

网友:
遥控信号失控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为什么没有在飞机上写上号码?

网友A:
请问是昨天下午3点到4点左右炸鸡的吗?我的x5搭载dos也在那个时候炸了,100米高空忽然失控  打舵无反应油门关不了 垂直俯冲坠毁   损失狗一只 电池一块。亲!坠毁旁边2米就是一台卡宴··········

网友:
看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昨天下午3点到4点左右炸鸡的吗?我的x5搭载dos也在那个时候炸了,100米高空忽然失控  打舵无反应油门 ...

是昨天1点这样飞丢的。情况也是舵面无反应,油门应该也没有减小。从我们头顶一直飞走了是要准备降落了却会飞走。
今天我自己去飞DOS,飞了比较远,返航顺利。看来要试多几次,飞近点算了。看看是不是会有完全失控的情况再发生,如果有那也许真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昨天下午3点到4点左右炸鸡的吗?我的x5搭载dos也在那个时候炸了,100米高空忽然失控  打舵无反应油门 ...

我的四轴昨天下午4点过在20多米空中油门一下关了,好像是失控。以前重来没有过这个情况!  用的飞梦2.4g。

网友:
我X5搭载DOS飞了几十个起落   就头顶上失控还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觉得可能头顶是信号盲区 最好从边上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