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已经全部调试好了,但是电调通电以后推油门电机不转

楼主(2012-11-12):
  3GX已经全部调试好了,但是电调通电以后推油门电机不转 电调是凤凰120A电调,3GX油门行程已经设定,电调通电滴滴叫12声,谁知道什么原因。确定油门没反向、控是JR 9X的。
  接收机跟3GX供电是后添加的UBEC插在接收机上的。
先说下接线  紫色THR  红色ALE 橙色ELE 黄色PIT 绿色 RUDD 蓝色GEAR  接受机供电是7.4V+BEC到AUX2   3GX跟接收机联线是 AUX3到S.BUS/BIND  现在3GX调试完好,本来准备试飞的,到外场推油门没用,电调通电12响,推到最大油门没反映,推到最高油门电调进程序,比较郁闷。3GX油门行程已经设定。求高手!!!!

已经解决,在此感谢51 糜总的帮助。也谢谢大家!

网友:
电调通电滴滴叫12声,就是油门设置反了进入了电调设定模式。

楼主:
我设置了油门反向,还是没用!

网友:
不玩3GX的帮顶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谢谢楼上帮顶~

网友A:
f的控是油门点都是30%然后满油门开机,网上有视频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的控是油门点都是30%然后满油门开机,网上有视频你试试

没懂您的意思,详细点~

网友:
请将BEC供电移至3GX试试,接收机通过3GX S.BUS口供电

楼主:
感谢老糜支持!我试试

楼主:
3GX上面不是没有多余的地方插么?

网友:
是不是插在电池插口咯

楼主:
电池?电调???

网友:
3GX上,挨着S.BUS接口有一个 Battery接口,BEC供电进这个口,请注意正负极

楼主:
OK··我试试

楼主:
3GX供电还是不转! 3GX做的真不成功~

网友B:
可否给个遥控器--舵机正反向的设置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给个遥控器--舵机正反向的设置照片看看?

可以,我现在就给你看!

网友:
如果可以,请把3GX至接收机拍个接线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给个遥控器--舵机正反向的设置照片看看?

可以~请看!!

网友C:
JR的控 您文章中的字数太少了!

网友C:
没有设置反向啊~默认就是在下面啊!调到上面就反向了~

网友D:
JR的油门好像不用反向吧,FUTABA的才用吧。

网友E:
是凤凰电调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凤凰电调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吧。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