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高手:为什么油门摇杆推了近四分之一电机才转动?

楼主(2012-11-12):
杂牌450机机,电调是50A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牌子,乐迪2.4G的六通遥控器,七通接收机。油门曲线为0%,30%,50%,70%,100%。每次飞时都是油门摇杆推了近四分之一电机才转,螺距推一点就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进角不对或者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
从新设置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角不对或者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f控 凤凰80
设置以后也是同样问题
行程一旦改变就无法起飞  请明示 谢谢啊

网友:
油门行程没设置好。。起码好赢电调和花牌没设置好都这副德行,其他电调没用过。

网友:
校正油门行程啦

网友:
应该是行程的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谢谢大家!可油门行程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开控,油门推到顶,连接电调,出现BIBIBI声后油门往下拉到底,听到确认声后断开电调电源,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油门推到顶,连接电调,出现BIBIBI声后油门往下拉到底,听到确认声后断开电调电源,OK!

谢谢你!可是不拔电机线吗?可电机会转啊,全油门,那可危险!要拔又怎么听声音呢?小弟愚昧,请多指教

网友:
拔了电机线也能设置,但是拔了线以后就听不到电调提示音了。一般来说先开控,油门打到头,再给接收机上电,电调会进入设置模式,一般来说没问题的
求安全的话可以把大桨拆掉再进行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