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英国底盘小幅度改动

楼主(2012-11-12):
转战苏联重坦,入手KV英国底盘,拆解后发现做工确实精良,但从强度和耐久度角度考虑仍感觉有以下几点不完美之处:
1. 内衬材质为1.5mm铝板,刚度较低,稍加外力可见变形;
2. 波箱底板通过3颗螺丝固定于车体底板,鉴于铝板强度硬度有限,担心其不能长期承担螺丝的剪力和弯矩;
3. 行进中诱导轮轴承担的履带张力相对于负重轮和托带轮都大,但固定诱导轮轴的张紧器所受荷载几乎全部传递到车侧面的塑料外壳上,形成悬臂结构,久而久之可能造成车头侧板变形,诱导轮轴移位。
目前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进,主要针对车底结构的加强,改进的原则是尽量使所有活动部件的荷载全部直接由金属内衬承担,塑料侧板尽量不承担力或只承担均布的压力。
参考田宫金属底盘,车侧顶面有外翻折边,刚度显著增加;类似的,在KV底盘车侧加装L型角钢条,为保持美观,暴露于外部的螺丝采用内六角黑色螺丝,组装后大部分被履带遮挡;同时利用侧面附加装甲的固定孔在内部横向加装11cm六角铜螺柱支撑,限制侧向变形,外露螺丝均可被附加装甲遮盖。

为加强车体底板强度,测绘原底板尺寸或螺丝孔位,加工一块3mm厚304不锈钢板贴附于底面,采用多颗M3螺丝紧固;同时增加整车仅1kg的质量,调整扭杆角度后,个人感觉悬挂效果更显逼真。

改车头诱导轮张紧器的悬臂轴为简支轴,轴两端简支于金属内衬孔内,为保证简直轴两端能独立转动,轴体为分段形式,由2根直径6mm的半轴和1根内径6.03mm的不锈钢套管组成,半轴可在套管内自由转动。

下一阶段改造打算更换波箱马达为万宝至385,现在先把空波箱装上。

英国产KV驱动轮与HL履带不配,还要另购HL原厂驱动轮。

网友:
底板螺丝孔能打上沉头孔就更好了,螺丝头外漏多多少少会影响通过性

网友:
问问,这个坦克不便宜吧!

网友:
很不错的改装 期待成品

网友:
哇~大开眼界……

网友:
做得真好  我的虎式底盘  也打算这么弄  学习学习

网友:
加一不锈钢板后,头重尾轻

网友:
重了了不少吧?动力需要升级吧

网友:
驱动轮和履带的咬合怎么样有要脱齿的迹象么?

网友A:
底盘,完全没必要3毫米厚的不锈钢板!0。8-1.0mm厚足够了。2009年给玩家加固的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完全没必要3毫米厚的不锈钢板!0。8-1.0mm厚足够了。2009年给玩家加固的底盘

本来打算用2mm的板材,加工时发现只剩3mm的角料了,所以就用了3mm的板材,除了加固的作用,也权且当配重吧;由于板件覆盖全部车底,不存在头重或尾重现象;但扭杆角度需调整,增加扭力。动力不打算大改,先尝试使用低转速大电流的385电机,视情况再调整吧。

网友:
做工的确是没得说

网友:
改得不错,钢性得到提升.如果手中还没有动力的话,建议上无刷电调,然后外转子无刷电机.电调可以用设置卡,设置成没有刹车,改变启动电流等等.外转子马达扭力大,加了负载后掉转不多.无刷电调通常都可以至少上到11.1V的输入电压.

网友:
大家说好,那真的是好,准备入手!到时还请师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