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WC的同志,帮帮忙!

楼主(2012-11-12):
      你们电压检测怎么弄的?我是mega版本的MWC,电压检测不会弄啊,出去飞很纠结啊,时不时要停下测下电压。

网友A:
电压报警器

网友:
没用过不懂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报警器

电压报警器+1

网友:
我用兔子,內置电压報警器,接上电池即可,
一般电压報警器,有时呼大油門时也會叫,
电压环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报警器

PFV 飞远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报警器+1

FPV飞远了 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V飞远了 咋办

FPV?那没啥啊~如果有图传的话~报警器上的发光二极管接到图传探头下~低电压红灯闪时~图传显示有红色的光效……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那没啥啊~如果有图传的话~报警器上的发光二极管接到图传探头下~低电压红灯闪时~图传显示有红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