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G8 用什么山寨接收好点?

楼主(2012-11-12):
831B用在600油机上了,现在想入个450的电直,XG8的控用什么山寨接收好点啊?原装的伤不起!

楼主:
TB上只有6通的山寨接收。。6通飞450  能不能行哦?

网友:
我买了个山寨的间歇失控。。。。。果然山寨看运气啊

网友:
进来逛逛!!!!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我3个 都正常,地面拉距全部在400 左右,无失控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个 都正常,地面拉距全部在400 左右,无失控记录。

请问你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
淘宝上有,100出头一个

网友:
看了淘宝山寨接收  三种 透明热缩膜的  2 黑色纸壳子  3 红色塑料壳

但是我觉得 三种根本就是一个货 换个包装而已~!!!  我买过 透明热缩膜的那种 飞固定翼  OK 无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