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走前辈的路,学做个微调镗头

楼主(2012-11-12):
经常需要镗孔,手上的工具不给力,打算学前辈们做微调镗头,先上SW效果图,自已乱画的,主要是验证尺寸,

免得做了一半要修改就麻烦了,电脑上改比较容易点。

楼主:
开始下料,材料是汽车半轴,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淬过火,硬得要死:

放到车床上开60转,角磨机对着切,当然导轨下面要垫纸,不要让砂粒把导轨搞坏了

继续分割:

楼主:
材料是58MM直径,镗头打算做54MM,正好稍微去掉一点就好了,另外连接杆的问题,

因为没有车锥形的本事,干脆做成20MM直柄 的,方便R8夹头最大号的套筒直接夹。

楼主:
切好的铁饼车端面:

接着车小一点,和连接杆相边的部分车到40MM整

楼主:
这种车刀刀片很奇怪,用60转加0.6MM左右吃刀,就可以车出很好的光洁度,转速高了反而一塌糊涂,

不知道是材料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暂时不深究了,就用60转,0.6MM一刀来车。

网友A:
我也有一截半轴,44斤重,88块钱买的,我的床是沈阳C618K,在论坛里不能算小床了,但还是干不动那根半轴,现在还在那扔着,想看看楼主拿什么刀车,还有拿什么丝攻,希望到时候有介绍

楼主:
这是一个镗头的上半部,20MM的边接杆锤进去了,才发现取不出来的,郁闷,看来要改下设计

给镗头加个通孔,反向可以把连接杆打出来。旁边两个是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截半轴,44斤重,88块钱买的,我的床是沈阳C618K,在论坛里不能算小床了,但还是干不动那根半轴,现 ...

一般的带涂层的车刀就能随便干这种半轴,淘宝上面很多家卖,1.5-4元一片,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
巴巴的等你联播,楼主

楼主:
没有了,今晚先播到这里了,明天继续做先,不过还差点工具,可能一时半会这个不会完工很快。

网友:
不错  不错  不错  等着看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带涂层的车刀就能随便干这种半轴,淘宝上面很多家卖,1.5-4元一片,性价比不错的

是什么型号的呀?全新还是二手的!我怎么找不到!找的那些都要10多20元的!望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花了大几十买了个旧的,自己做不出来。

网友C:
又来观摩猪倒兄的 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呀?全新还是二手的!我怎么找不到!找的那些都要10多20元的!望告知一二!谢谢

把上面这个图看懂了,怎么设计刀杆就很清楚了。

按这些型号去淘宝搜,比如常见的CCMT060208,DCMT070204,TPMT090204等等

型号太多了,你就搜数控刀片,价钱最低的买了就是,基本上能用,不过也别太高期望,毕竟是旧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观摩猪倒兄的 大作....

没有了,只是一般习作,很多人都做过的,我也是拿这些来练手,
做好了就多件工具,做不成也没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截半轴,44斤重,88块钱买的,我的床是沈阳C618K,在论坛里不能算小床了,但还是干不动那根半轴,现 ...

哎,我这乡下地方,买料实在困难,做点东西东西只能用汽车半轴这种硬死的东西来弄
上次铣这半轴,心急了点,崩掉N个刀片,最后老实0.5MM吃刀,普通的A3钢,10MM一刀用3MM立铣刀都可以吃,但就没敢拿来加工这东西。

最近看上了汽车弹簧钢,貌似也是不错的材料,不过硬度比45#钢高很多的样子?人家说这拿来做菜刀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上面这个图看懂了,怎么设计刀杆就很清楚了。

按这些型号去淘宝搜,比如常见的CCMT060208,DCMT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这乡下地方,买料实在困难,做点东西东西只能用汽车半轴这种硬死的东西来弄
上次铣这半轴,心急了 ...

汽车弹簧钢板可不怎么地,我用5块钱一根12mm钻头轻松钻透,但这钻头钻3cm角铁磨了好几次也只在角铁的表面打了个圆坑,钻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