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志无疆” 我不管,先上个 黑匣子再说

楼主(2012-11-12):
每次到DJI区除了 看到显眼的 事故贴 意外,其他也没啥东东可以看。

研发的设备是不少, 几万块的设备 说飘走就飘走。玩过WKM估计都或多或少遇到过。
如果有强大的飞行记录功能, 让用户更安心,更加了解自己所出的问题,那不是更好?

换个思路来说,难道DJI的硬件真的很破烂,都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建议DJI  啥设备也别折腾,上个 黑匣子  你敢吗?

网友:
大疆内部是有这么一样东西,不过只是测试员飞行时才会用。

网友:
大疆的产品本来就是凑合着玩玩的高档玩具而已!
以前的版本有过SD卡,出事故后寄回厂家“检测”说一切正常,甚至我们已经用替换法筛查出有故障的主控盒和IMU寄回厂家“检测”后又是说一切正常,但同样的飞行平台换一套新的大疆飞控后故障现象就消除了。唉!“大志无疆”说说算了,我已经无语了。

网友:
必须不敢的

网友A:
就算有问题他修好了也会说没问题,他如果承认有问题那炸机成本算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问题他修好了也会说没问题,他如果承认有问题那炸机成本算谁的?

炸鸡成本 我觉得还是得算 消费者的;炸鸡问题有很多,主控其实都能记录这些数据,并分析出来

不管是人为因素,还是DJI问题,但至少要让我们炸个明白

如果让我们用炸鸡的代价 换取一个好飞控,倒霉一次也没关系,排除问题 或改进 我不信这么难吧?

送DJI一句话:
------------------------------------------------------------------------------
不应该想方设法的从别人口袋的捞钱, 而做到客户主动送钱给你们,还得说声谢谢
DJI   这才是你的“大志”

网友:
‘大志无疆’这个标题起的太艺术了。。。为毛我总看成‘大疆无志’?

网友:
楼上骂大疆的几位,有种你们别买他的产品啊

网友B:
都装黑匣子了,这不是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么,赔钱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装黑匣子了,这不是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么,赔钱都来不及

这我倒不觉得,出现一次故障,发现了然后修正就可以了,不会天天炸,害怕的就是有些故障是不可修复的,所以才一直捂着盖着不想让人知道,这样的话就。。。

网友:
分清楚了,出了问题都算谁的,dji可没这么傻,dji的产品利润可能太高了,就说gps模块吧,1000多,硬件成本我想不会超过100块,给你算500软件开发吧,算是很尊重你的知识产权了,况且国内这些东西一般都是移植国外的技术,没有多少自己的真东西。

网友:
有什么用?鸟匣子数据给你,你能看懂?让厂里自己看数据那和没有没什么区别。
用什么工具分析?如果是有分析软件,例如是飞控本身出了问题。他工具或软件解释为由飞机震动过大而引起的,元芳你怎么看?找第三方?
商家只会拿这个当卖点,来吸引顾客。
有的时候人是有一种信念的,像买电器一样,那么多品牌你为选择那个品牌?是因为你相信它喜欢它。你相信它什么?有人相信它的质量喜欢它的品质,有的相信他们的服务,我非常能理解那种一边骂一用人!我有的时候自己扇自己一耳光,贱啊

网友:
黑匣子  你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