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跪求助TM1000如何使用

楼主(2012-11-12):
如题,怎么连接现在有点问题,小弟飞电直和四轴,想测动力电,其他的无所谓,是不是把送的那根线一头插在TM1000的TEMP/VOLT上,另外一头是没有接头的,焊到接
电池
的那根线上?也就是说这根线直接跟电池插头的正负极相连了,是这样么?小弟只是害怕这样直接把电池接到TM1000上,会不会烧了啊?
小弟在此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兄弟,大胆去做,你说的就是正确做法

网友B:
需要专用的模块的吧 2楼

网友C:
嗯 没错 就是这样 我12S 都是直接连接

楼主:
多谢各位,晚上回家试试,有了TM1000就不用挂着电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