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S充电器,今天终于完工了

楼主(2012-11-12):
自制了一个12S充电器,做了很久了,今天终于完工了,真的很有成就感,不多说了,真接上图

网友:
沙发,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
顶,貌似看到4个3s接口,3个4s接口,,2个6s 接口

网友:
报价,收了。

网友B:
风扇拆了吧。。这个充电板没什么热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貌似看到4个3s接口,3个4s接口,,2个6s 接口

是的,每片电池是单独充电的,只要电极不接反,上面的每一对针脚都能独立充电,因为我没有6S以上的电池,所以把它分成了两组6S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拆了吧。。这个充电板没什么热量的。

以前做过一个6S的,充电时还是有一定的热量,虽然不高,但是时间长了对充电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
顶村长 好像回家和你们一起爽啊

网友:
感觉像是用砖头砌房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6S的,充电时还是有一定的热量,虽然不高,但是时间长了对充电精度会有影响

我用36S 无散热 充了近2K个3S 2200电池了。。使用时间1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6S 无散热 充了近2K个3S 2200电池了。。使用时间1年半

有没有其中会有几片电压会过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中会有几片电压会过高呀

偶尔会 不用理会,最高充到过4.3,我的3S充满后总电压为12.72单盘4.24,也许我万用表不 太准,反正插上10来个小时就是这个电压,经历1年的时间没出过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偶尔单片充不上的时候把电池的平衡头换新的针脚就解决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C:
怎么又4个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4个开关啊?

为了省点电,3S一组用一个开关,不用时关掉节约能源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制作乐趣无穷。

我正在制作一台4路13.2V平衡充电器,电流4A开始,到1A结束,结束后为零。同时充4块3800MAH13.2V电池。

实际花费,盒子25,变压器25,电子零件大约每路3块钱.。

网友:
平衡用的是2955高倍数管。比较器用的是324。

网友:
当然可以充2S、3S电池,由电位器统一调4路的停充电压,现在停充电压是3.6V。

但是不能像楼主说的那样板和板电压叠加,这是我的缺点。因为我4路的基准是统一的。

由于基准是统一,不可以同时接3.6和4.2的电池。

网友(2012-12-29):
楼主这个是真漂亮,学习了

网友:
占个位置,网上卖的5S平衡充电板做串接,可不可以做个10S的平衡充呢?有没有和我一样想法的?

网友D:
怎么做?需要什么东西分享一下呀LZ!!

网友E:
大神   教教我怎么做的呗

网友(2013-01-30):
技术过硬,有两把刷子

网友F:
能否详细说明制作过程和需要的原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详细说明制作过程和需要的原件材料

索尼充电板,外壳是出自淘宝
索尼充电板是4.2V1.5A的(带电压调节,没有充电指示灯).多买了几块,怕有坏了
外壳是买的成品回来自已开的孔
4个小开关是3块一组设一个开关,不用可关掉,为了节约能源(本来想每块板装一个,太麻烦就压缩成4个了)
因为充电时有热量,所以加了一个CPU风扇
需要TB链接的可短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需要什么东西分享一下呀LZ!!

看3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   教教我怎么做的呗

看3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充电板,外壳是出自淘宝
索尼充电板是4.2V1.5A的(带电压调节,没有充电指示灯).多买了几块,怕有坏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省点电,3S一组用一个开关,不用时关掉节约能源

空载耗电量基本可忽略!

网友:
支持DIY,本人手头也有一个6S的,一直在用!

网友(2013-03-01):
怎么做的  教教呗

网友:
楼主,学习了,佩服。请可否有详细制作过程呢?比如电路的接法,等一些问题

网友:
唉,看到此贴晚了点,要不也用这个索尼的板子就省事多了呵呵,1.5A其实一般也够了,无非就是多等一会罢了呵呵
定一个!

网友G:
那个是什么电压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什么电压表啊??

富丽买的液晶电显,用万用表对比很准确

网友(2013-04-05):
引用 网友B:
偶尔会 不用理会,最高充到过4.3,我的3S充满后总电压为12.72单盘4.24,也许我万用表不 太准,反正插上10 ...

求链接,私密给我qq773864342   谢谢!

网友:
顶LZ一个!中毒了,也入了12块这个板子,已经快到了,想搞个你这样的,正好看到你这个贴子可以参考,先谢了!另外我还进了4块1~6S电量显示器,开始只单为监视同时充4块3S电池用的,可不可以加几组开关,改为也能监视4S*3/6S*2的?

网友:
电量显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回复充电板TB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6S的,充电时还是有一定的热量,虽然不高,但是时间长了对充电精度会有影响

加风有必要的,我的同时充两块3s,温升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我师傅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H(2013-05-15):
佩服  很强大      充电过程中如何知道何时充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佩服  很强大      充电过程中如何知道何时充满呢?

本机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充电指示,何时充满要看电池容量有多大,以我的使用经验充3S2200MA的电池要40-50分钟,一次充4块电池也算很快了,满电后会自动停充,非常安全

网友H:
谢谢模兄  我有3S  5380  两块      4S 5000  两块      6S   4000     5000 各一块     已经按您的提示 买了12个  索尼1.5A  4.2      你给估算一下  我该如何充电

网友:
以前一直使用B6  6A      3s勉强 80-85分钟      6S直接烧了电源    实在没办法了     PL8  咱也用不起

网友I:
有接线图吗?

网友:
?   请教楼主吧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J:
4.21?没有过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模兄  我有3S  5380  两块      4S 5000  两块      6S   4000     5000 各一块     已经按您的提示 买 ...

充大容量电池我没试过,可能时间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4.21?没有过充吗?

只要不充过4.25V以上,就不是过充

网友:
我要做一个
楼主能否教一下
QQ36520572

网友:
高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接线图吗?

用画图板随便画了一张图,将就着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画图板随便画了一张图,将就着看吧

您的充电器充出来的电平衡吗?我也是自己做三组三s的,电压都调成了4.21可是充出来的电不平衡,您能给我几张平衡头的接线图吗?看一下我的http://bbs.mx3g.com/thread-3567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的充电器充出来的电平衡吗?我也是自己做三组三s的,电压都调成了4.21可是充出来的电不平衡,您能给我几 ...

加qq聊1171715217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357724-1-1.html有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插上电池充电,相邻的电压就会波动上升:比如2S+2S+2S,如果电池插在中间,量一下相邻的左右2个1S电压,会发现和调好的很有出入,一一般会增大到4.2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的充电器充出来的电平衡吗?我也是自己做三组三s的,电压都调成了4.21可是充出来的电不平衡,您能给我几 ...

充出来的电压只相差0。01V,很正常呀,建议你给充电器加一个风扇,充电过程中温度还是有点高,会影响电位器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出来的电压只相差0。01V,很正常呀,建议你给充电器加一个风扇,充电过程中温度还是有点高,会影响电 ...

加风扇了

楼主:
风扇这么加没用的,起不到空气对流的做用,要在机箱上多开几个对流孔

网友:
支持一下:)自制12S充电器,今天终于完工了

网友K:
用的是衡压给电池充电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是衡压给电池充电把?大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