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谁能做一个微型的数字舵机信号转模拟舵机的转换板!

楼主(2012-11-12):
谁能做一个微型的数字
舵机
信号转模拟舵机的转换板!
现在的接收机例如小机的只能插数字舵机,不能插模拟舵机,其实对于练习和要求不高的模友,模拟舵机足以,这样我们可以将25元一个的模拟直线舵机用在小机上,用一个微芯片并联在舵机线上,将300HZ的数字舵机信号转换成50HZ模拟信号,供模拟舵机使用。上述输出可以通过中断捕捉高低电平的比率来计算占空比,再用50HZ输出同样占空比的信号即可,这个转换板时延应该不大,一个IC搞定应该能做的很小,不知道我拍脑袋的想的东西是否可以实施,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数字舵机呢?也贵不了多少啊

楼主:
模拟直线舵机最大的两个好处是不会不断的移动滑动电位器,缩短寿命,价格比FBL便宜,适合新手或练习用。

楼主:
价格比FBL便宜一半

网友B:
没有必要吧, 做这个倒是不难, 但是飞机上没有必要得东西应该越少越好, 因为加了这个摔机就不是便宜那点舵机钱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四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