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比380扭力大多少?会让坦克的行走姿态有怎样的变化?

楼主(2012-11-12):
准备入第2两车时换395。

网友:
我也来沙发下

楼主(2012-12-28):
想入辆虎1然后直接换395可明显改善扭力输出吗?

网友A:
楼主我也换了395电机,刚开只把电机换了,跑了两圈感觉跟380没有区别。
在论坛虚心潜水学习才发现,原来是电池的原因,7.2V镍氢根本喂不饱395,于是换了电调、控上了3S锂电
行走有了质的飞跃,是个坡就能上,只有履带打滑的说,没有过不去的坡,速度也比380快了1/3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换了395电机,刚开只把电机换了,跑了两圈感觉跟380没有区别。
在论坛虚心潜水学习才发现,原来是 ...

我也想改我的恒龙虎,请教你用了什么电调、控,方便接线吗?

网友A:
电调用的MD36 控是devo7 接线不难 有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的MD36 控是devo7 接线不难 有教学视频

MD36是集成電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