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起飛後會慢慢往後跑????

楼主(2012-11-12):
見鬼了原本不會這樣的、為什麼?今天飛二塊電池都會這樣呢?自己慢慢往後飛GPS模式按照道理因該會定住才對阿!
試過微調搖控器往前調10%左右就正常了,難不成較準會自己跑掉???

网友A:
是一直跑吗?会跑出多少米?一般2.5米以内是正常的,这是NAZA的GPS精度范围。但如果一直跑超过这个范围,需要去调参里面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跑吗?会跑出多少米?一般2.5米以内是正常的,这是NAZA的GPS精度范围。但如果一直跑超过这个范围,需 ...

是一直往後慢慢跑無風狀況下~跟本定不住,奇怪的是昨天還很正常阿

网友A:
指示灯显示多少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显示多少颗星?

慢閃綠燈約一秒一下、看說明書是6個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慢閃綠燈約一秒一下、看說明書是6個以上

去看看调参吧,看之前先把控的微调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调参吧,看之前先把控的微调归零。

好的明天試看看~感謝您!!!

网友:
固件是什么版本,我从2.01升到2.02后就缓慢右跑了,郁闷

网友:
我的NAZA是2.01版本,昨天安装了GPS也是往后面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往后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