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1:16的99坦克遥控距离问题,新手第一贴,谢谢了

楼主(2012-11-12):
提示:

网友A:
恒龙就这操行,就权当骝坦克了;哈哈

网友B:
恒龙坦克是拿来改的
不改就是个玩具

网友C:
一般都是接收板和车面上的弹性天线之间接触不良,检查下

网友C:
你确定你有没有把弹性天线插好

网友D:
肯定是有故障了。我的恒龙坦克,目测遥控距离至少在30米以上。如果不是天线问题的话,直接找卖家吗。

网友E:
打开看一下,天线连接是不是有问题,恒龙99的天线中间有一个插头,不是很牢靠的。

网友F:
兄弟悄下哪买的。正好也想收辆99

网友E:
翻过来,下面有几个螺丝,拧下来,再翻过来,把车体上部分轻轻拿下,注意线

网友G:
5M不正常,如果不是弹性接不紧的话,一般就是中放板不好,重新换一块一般可解决

网友H:
顶了
您文章中的字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