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dwg文件在ArtCAM2008中不能打开?

楼主(2012-11-12):
请教:为什么.dwg文件在ArtCAM2008中不能打开?
不要回答ArtCAM2008能画圆。

网友A:
可能是更新版本的软件所生成的(如cad2009,cad2010,cad2011...)
也可能是文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更新版本的软件所生成的(如cad2009,cad2010,cad2011...)
也可能是文件损坏了

我保存的是2004版本的。

网友B:
你也可以保存成DXF格式啊,保存版本低点,最主要的是文件不要起中文名!!

网友C:
試整條文件路徑及檔名用英文

网友D:
我保存到CAD200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保存成DXF格式啊,保存版本低点,最主要的是文件不要起中文名!!

试了保存低的几个版本,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整條文件路徑及檔名用英文

用的是英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保存到CAD2000才行

我保存到CAD2000还是不行。

网友E:
信不信由你,‘桌面’就是中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信不信由你,‘桌面’就是中文

我也是这么想的。楼主可以试试别的盘下保存试试看。

网友:
桌面不是檔名 是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么想的。楼主可以试试别的盘下保存试试看。

另存为放到了C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存为放到了C盘也不行。

还是转用CAMworks吧,无缝连接,功能强大,易用。

网友:
放到ArtCAM2008安装目录下打开试试。

网友:
把路径和文件名统统改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