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k启动2,4,6 电机转,另外三个不转,............ ...
求助,wk启动2,4,6 电机转,另外三个不转,....................谁遇到过,帮帮忙

楼主(2012-11-13):
wk启动一开始
电机
自检声音正常,所有的电机都响,启动的时候第一次只有一个电机转,第二次2,4,6三个电机转,
活动
机架电机转速有变化,但其他三个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别光看啊,和尚呢,帮我解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技术支持人员,给我个联系方式也行啊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马达怠速速度的地方提高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马达怠速速度的地方提高一些试试。
推油门也是光那三个转,我回去设定一下电调行程试试

网友B:
赶快找高手啊

网友C:
装机第一步就是要做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