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5的请进,请教……

楼主(2012-11-13):
如图,请教高手,怎么办?

楼主:
晕,图片小了,字有点看不清楚,补充,画红线的地方,间隙有3-5MM那么大,感觉轴承磨损不会这么厉害,是那里装配问题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支招。
现在正转主轴跳动1丝内,反转有3-5丝,邪门的问题。
这个轴承关键不关键,因为在后面还有压力轴承锁紧,请有615的老手指教下,如果换轴承,怎么好拆卸。

网友:
这个是你上次没卖出去还是又入手了一台新的?

网友:
平面压力轴承这样是不起作用的 是不是漏掉什么了 没摸过机床也不好说,

楼主:
刚入手的,导轨很好,所以机会改成数控,在再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的,导轨很好,所以机会改成数控,在再卖了。

还没改好就打算卖掉了

楼主:
晕事,一句话竟然打错了 几个字。
准备改成数控,不再卖了。

网友:
我这台和你的不大一样  那个推力轴承要靠后面的圆螺母锁紧 才有用 否则重力切屑的时候 会有轴向窜动

网友A:
楼主的615 带刹车吗 有没有其他角度的图 参考下

网友:
我这台是73年出的

网友:
推力轴承没间隙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回一下,带刹车,不过低速档不是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615 带刹车吗 有没有其他角度的图 参考下

看第一张图的上面红色部分,就是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