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relDRAW画了个同步轮,在CAD中能打开,可是ArtCAM不认爹。

楼主(2012-11-13):
用CorelDRAW画了个同步轮,在CAD中能打开,可是ArtCAM不认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你这句话我告诉你我的做法。
coreldraw里先把图形转曲线,然后导出为dxf文件,如果有选dxf版本我是选  ...

兄弟,试过多次就是不行啊。不过在子乐宝兄弟的指导下保存为AI文件,可成功生成刀路了。用CorelDRAW画了个同步轮的教程也做好了,共49张图,要编辑一下。

网友:
不能用中文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试验成功的话,我做一个用CorelDRAW画同步轮的教程。

冲你这句话我告诉你我的做法。
coreldraw里先把图形转曲线,然后导出为dxf文件,如果有选dxf版本我是选 2.5 ,单位:毫米, 文本方式:曲线 ,位图方式:jpg ,填充无贴图文件:填充(黑色)。
然后在artcam里先产生新的模型--文件--输入--输入矢量图形,输入就可以了。
我的coreldraw是9.0和12,9.0没有dxf版本之类的选择,12的按上面说的选,artcam是8.1
祝你成功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4版,非常灵,从来没失手。

楼主:
在CorelDRAW导出为AI文件时选兼容最低的版本,其AI文件在ArtCAM可以用了。

楼主:
如果试验成功的话,我做一个用CorelDRAW画同步轮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你不是在玩偶吧。。。。。不带这么玩的。。。。

你直接在coreldraw里导出文件,格式AI,然后直接在A ...

呵呵,那有玩你的意思,诚心请教你哦,谢谢你的回复。

coreldraw保存为AI文件格式后,在ArtCAM输入矢量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也进来学习

网友:
不是有那个自动生成代码的软件了么?怎么还自己画啊

网友B:
汗。你不是在玩偶吧。。。。。不带这么玩的。。。。

你直接在coreldraw里导出文件,格式AI,然后直接在AC里导入矢量就可以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居然跟我用一样的方法画图做刀路。。。。

你转错了文件了,想在AC里打开的话,你要在cd里把文件转成 ...

在CAD中的另存为和输出中找不到能转为.AI文件的地方,请教如何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居然跟我用一样的方法画图做刀路。。。。

你转错了文件了,想在AC里打开的话,你要在cd里把文件转成 ...

请问是用.cdr还是用.dwgd在Adobe Illustrator转?

网友B:
楼主居然跟我用一样的方法画图做刀路。。。。

你转错了文件了,想在AC里打开的话,你要在cd里把文件转成AI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