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我的WKM在飞行过程中,在GPS状态下提示灯经常会出现两白一紫的提示,跟随的还会有绿灯闪烁,主要是在飞行的后半段。
说明书上写的:两白一紫是飞行状态一般,绿灯闪烁是IMU数据丢失,但别的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具体配置是六轴,盘式电机,6S,APC1447桨,两轴云台,挂单反。

问了大疆的客服,客服报了技术的QQ,联系了又推给代理商,完了就没回音了。试问有多少人是直接从总代理购买的。从别的商家处购买到的难道就是山寨版本,有问题大疆就不受理?鄙视一下!

网友:
白灯一般不用太在意,但绿灯就要留意了,检查一下机架、IMU的硬件连接,还有到调参软件当中看看参数有没有异常。

楼主:
很奇怪的是都在飞行后半段出现两白一紫,和绿灯。
检查了所有地方的连接包括机架,电机,电调,IMU,主控器,GPS,电池,云台,所有插头等等均正常。调参软件中的参数也正常。也有怀疑过是震动引起,但飞行过程中也试了一下机体的震动情况是非常微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