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电池问题

楼主(2012-11-13):
xg8原厂配的6yue4riV
电池
,我把它换为7.4V的锂电,可以吗?充满电8.4V,电压会不会过高?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原装电池出去飞老是怕电不够

网友B:
楼主赶紧试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楼主慎重、我那会的xg8写的不知道你看过没主板元件都在8、1烧了!当时是瞬时电流过大造成的!这是后来jr拿过去测完告诉我的。单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查出来。烧过两次主板

网友D:
原装不是铁锂嘛 买2个铁锂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8.1就烧啦? 晕S

楼主:
铁锂实际容量好像没锂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