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推荐一个车模

楼主(2012-11-13):
学校科研要用一个移动平台,最好比较大一点 长1米左右吧 这样可以放很多设备,行走时间可以长一点,求大家推荐一款比较好的车模,电动油动都可以~

网友A:
1M的啊 不好找吧 1:5的大脚 才700MM左右 BAJA也是 而且这些都不好装设备
如果只是 做平台用不追求 速度 和 悬挂 自己做个吧

网友B:
新手 请教, 悬挂 怎么做,是什么意思呢 ?

网友C(2013-01-18):
买个四轮拖拉机啊~!加长大梁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D:
做个拖头,够拉风。

网友:
买摩托的减震,用大的铝合金板做底盘,其他的可以把汽油车的搬上来,加长传动轴就好,在下拙见

网友:
悬挂就是减震器 避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