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压偏低会不会引发失控?

楼主(2012-11-13):
天7,允许电压范围:3.7-6.0V
在4.6V左右时,会不会容易引起失控?

网友:
一个中校不应该问这种问题了

网友A:
都说了电压范围是3.7V-6V,没低于3.7V就不算偏低

网友:
我想应该只是比6.0V发射功率下降一些,但还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电压范围是3.7V-6V,没低于3.7V就不算偏低

ls说的是对的,没低于3.7就是正常的,但是你的电池要是四节镍氢串联,3.7伏时电池已经基本放电干净了,估计控没电了,你也不用控制了,看自由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