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微型比例模型都用什么接收电调呀?

楼主(2012-11-13):
喜欢微型的模型,可以在家里做个沙盘玩,看了老外的视频,模型真的很小,网上找下电子设备,都没有这么小的,难道都是diy的?

网友:
十年前玩具店就有卖的,不过舵机是电磁舵

网友:
图中用的是比例设备,做的这么小不容易。

网友:
真牛B~~~~好小的车车~~~~~

网友:
部车仔很精致

网友A:
地平线美国网站上的接收品种多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美国网站上的接收品种多的很啊

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连接看看

http://www.horizonhobby.com/browse/productgrid/aircraft-receiverps-10001018
http://www.horizonhobby.com/products/as6410nbl-dsmx-6ch-as3x-receiver-with-bl-esc-SPMAS6410NBL
第二个链接是个带无刷电调的6通接收。想起上次有人做了天地飞的接收,但是毫无新意。要是上面这些接收国内都有廉价产品就好了,品种多的眼花。

网友:
等我买台3d打印机可以考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horizonhobby.com/browse/productgrid/aircraft-receiverps-10001018
http://www.horizonhob ...

牛b,那么小,还带电调,国产啥时候能做到这样,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2012-12-30):
用华科尔小电直的可以。

网友:
又发现更小的了,Mi-RX42 S

1、可设置数据输出格式(PPM或SPI);

2、1 mm JST联接器;

3、可用3M双面胶粘贴固定。

主要功能

产品规格

1、类型:2.4G微型接收机;

2、通道数:4通道;

3、重量:0.75g;

4、工作电压:3.3~4.2V(推荐1节锂电池);

5、天线长度:30 mm;

6、尺寸:12.0 x 16.6 x 6.5 mm。

网友:
1.       Mx-0104ARX-HBL

产品规格
1、类型:包含两路直线舵机和无刷电调的微型接收机;
2、通道数:5通道;
3、工作波段:2.4 G;
4、长度:32.60 mm;
5、宽度:24.50 mm;
6、高度:7.80 mm;
7、重量:3.1 g(不含电源线);
8、工作电压:3.0~4.2 V(推荐使用一节锂电池);
9、天线长度:30 mm。

主要性能
1、可设置输出模式的两路直线舵机(方向与升降,或副翼与升降)和舵机接口(副翼或方向);
2、可编程第五通道输出模式;
3、舵机行程达8 mm;
4、1 mm JST联接器;
5、可外接两个Mi-LSM1300直线舵机;
6、超低内阻MOSFET;
7、无刷电调部分电路采用加强式设计,可有效降低电调线路电阻,并有利于散热;
8、内置工作电流达3.5A(最大4A)的无刷电调;

9、重量仅3.1 g,相比同类产品轻4.7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