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钨钢钻头断在工件里面怎么办?

楼主(2012-11-13):
今天做微调镗头,材料是汽车半轴,真是搞死我了,15MM的淬硬层

一般的钻头根本搞不动,一上去就尖叫,5秒钟后直接钝掉,5MM钻头转速500而已,

拿出库存的钨钢钻头上去试了下,干不进,拿去重新磨过,这下可以了,但没想到钻入20MM的时候断了,

花了半小时各种工具,钻花取不出来,怒了,改了下工件的设计,用插铣直接把这孔掏出来。

这是插铣到断孔附近的时候:

试了一下,碎裂的钻头还是取不出,继续插铣

看来数控刀片和国产钨钢钻头硬度相差蛮大的,硬把这碎钻头铣掉了,刀片没有崩,但是也残了,换一面继续用。

郁闷了,这汽车半轴不知道硬度多少,500转0.5MM面铣的时候整个机器像拖拉机似的响,什么正宗上工钻头(10元一只6MM的),完全钻不进

赞下河冶铣刀,超强轻松就铣下去了,拿来当钻头用,过中心的6MM铣刀,一点声音都没有,出屑轻快。

网友A:
看到时攻牙你怎么办,没必要用这么硬的材料来做啊。宁愿做完再去加硬精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时攻牙你怎么办,没必要用这么硬的材料来做啊。宁愿做完再去加硬精磨。

攻牙没问题的,细心点就可以了,我的方案是用三支丝攻,只要有一只阻力大了,就换另外一只继续攻

已经攻好两个孔了,锁紧连接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时攻牙你怎么办,没必要用这么硬的材料来做啊。宁愿做完再去加硬精磨。

小地方,根本没得选材料,看到汽车半轴屁颠屁颠就买了,回来才知道这么硬。

网友B:
呵呵,我也有楼主的遭遇啊,不过后来用退火的办法解决了,但是怎么让它重新变硬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有楼主的遭遇啊,不过后来用退火的办法解决了,但是怎么让它重新变硬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办法来

我们一般都是搓几下就硬了,难道你不行?

网友C:
车半轴是非常好的淬火40铬,很硬很硬,没测过,但白钢刀是很白给的。。。特备是两头。干这个最好回火一下,要不太费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搓几下就硬了,难道你不行?

难道你有神功?

网友C:
这玩意做个刀杆是非常好的,有硬度有韧度。。。就是费劲啊。祝楼主早日D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地方,根本没得选材料,看到汽车半轴屁颠屁颠就买了,回来才知道这么硬。

我附近就怕没钱,夸张点材料店比菜市场还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有神功?

这功能没有三五七年很难炼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没有三五七年很难炼成

三五七?加法?乘法?还是乘方?

网友:
半轴一般都是40洛,45号,高频淬火,硬度55,不搞硬能行吗?一辆车用几十年不坏,花键完好,稍软就是短命货,干线切割都都干过那种损坏的花键,车坏了,花键滑牙了,切个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做个刀杆是非常好的,有硬度有韧度。。。就是费劲啊。祝楼主早日D成功。。。

感谢鼓励,我就喜欢弄这些,目前打算多做几个,看情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材料硬度高有一点麻烦,不过还没有到无法解决的地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五七?加法?乘法?还是乘方?

天资好的三年,笨蛋5年,估计你要7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鼓励,我就喜欢弄这些,目前打算多做几个,看情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材料硬度高有一点麻烦,不过 ...

我也喜欢弄这些,最近比较闲,又把数控铣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去朋友那里玩了半天机器。使劲操了半天,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资好的三年,笨蛋5年,估计你要7年

原来如此,我只是懒啊,要搞的话早都搞硬了

楼主:
我类个擦,你们这帮淫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半轴是非常好的淬火40铬,很硬很硬,没测过,但白钢刀是很白给的。。。特备是两头。干这个最好回火一下, ...

但白钢刀是很白给的。。。特备是两头。干这个最好回火一下,

请教下什么叫很白给的?回火是为了让他硬还是让他软?

网友E:
搞的什么飞机,这么硬的材料手里没工具的根本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的什么飞机,这么硬的材料手里没工具的根本不敢碰。

这灰机我也是搞了才知道它是灰机,F117那种

不过目前发现它也容易搞的,可以搞定它的工具:

自制数控刀片的面铣刀,河冶的高速钢铣刀,钨钢钻头,一般的几块钱一只的丝攻细心点也可以搞定螺纹,

有这几样就可以打掉这灰机了,明天考验下自制的燕尾铣刀,明天再给大家汇报下打灰机的结果。

网友F:
上工鑽頭和河治銑刀是相同的材質
均為高速鋼
所以銑刀能吃的進的材質
鑽頭一樣也沒問題

除了真偽的問題以外
個人認為有可能是鑽頭的角度問題
一般高速鋼鑽頭出廠是磨成118度
但個人經驗是越難鑽材質(不鏽鋼,高硬度合金鋼)角度要放大一點(約125到135度)
越好鑽的材質(鋁,鑄鐵)的角度要小一點(約90~105度)
台灣市售專門鑽超硬材的鎢鋼鑽頭
出廠角度為130度或135度而非118度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白钢刀是很白给的。。。特备是两头。干这个最好回火一下,

白给就是白费了的意思,回火是为了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工鑽頭和河治銑刀是相同的材質
均為高速鋼
所以銑刀能吃的進的材質

感謝Y大指導,我一會重磨下鑽頭試試,

鑽不進去的表現是,鑽頭接觸工件以後,尖叫得厲害,冷卻液都震成霧狀,

可能是鑽頭比較長,彈性太好的原因。

网友:
没干过这么俊俏的料。

网友:
这个外硬内软吧?40铬用合金刀干,白钢没两下就烧刀,用焊接合金钻一样搞定这个要求不高的孔。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有神功?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实在不行自撸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实在不行自撸也行

你真坏!!!!!!!!!!!!!!

网友:
电火花搞定啊

网友H:
国产钨钢钻头硬度这么差能铣得动。。。。。。。。。LZ的标题看了让人有点鸡冻呀!

网友I:
楼主应该是买到假的上工钻头了吧,我们厂里加工中心全是上工牌钻头,打孔很给力啊!淬火以后一样干的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坏!!!!!!!!!!!!!!

没有,我只是开个玩笑,是你没看懂别人的意思

网友J:
叫你别自己做镗刀 你不信 哥等着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钨钢钻头硬度这么差能铣得动。。。。。。。。。LZ的标题看了让人有点鸡冻呀!

确实是连钻头一起铣掉了,国产钨钢钻头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叫你别自己做镗刀 你不信 哥等着看热闹

没钱,也是不是专业机加,你叫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是买到假的上工钻头了吧,我们厂里加工中心全是上工牌钻头,打孔很给力啊!淬火以后一样干的动

钻头不假,这我相信,这材料确实很硬,500转钨钢钻头就钝了要重新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是买到假的上工钻头了吧,我们厂里加工中心全是上工牌钻头,打孔很给力啊!淬火以后一样干的动

你试试用钻头在汽车半轴上花键上钻个孔试试,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白钢刀是很白给的。。。特备是两头。干这个最好回火一下,

退火。让它软了。但这玩意的热处理没设备还真不好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连钻头一起铣掉了,国产钨钢钻头就是这么回事

我试了试用合金头铣我的那个钨钢铣刀,。。。很悲剧啊,铣不动,但能啃出点东西来。合金铣刀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试用合金头铣我的那个钨钢铣刀,。。。很悲剧啊,铣不动,但能啃出点东西来。合金铣刀也废了。。。 ...

我估计数控刀片铣国产钨钢钻头,是靠冲击力先把它震碎,然后和铁屑一起排出来

我买那种钻头,超脆,极小心的碰到工件才可以开始钻,要是你粗鲁一点,肯定碎没商量 。

不知道进口货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用钻头在汽车半轴上花键上钻个孔试试,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

哎。别说钻孔了,就是车那玩意也费老劲了!!!用YG8的合金吧,硬度差点,用YS8的合金,刀口脆,容易蹦刀。。。后来我痛失几个好刀后终于明白了——干脆磨吧。。。把花键磨掉后再用YS8的合金刀车。。。话说回来,那光洁度,那表面闪着七彩的光芒,太漂亮了!后来我又买了几根,不为别的就为那七彩的效果啊。1.8元一斤买的,师兄你那啥价格?

网友K:
楼主你应该赞一下国产的汽车零件,做得那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应该赞一下国产的汽车零件,做得那么牛逼

实在不想赞这东西,除了硬,一无是处,切开以后发现这东西的截面有的地方是圆的,有的地方是是椭圆的。

楼主:
钨钢钻头手动钻这种材料必断,原因是一开始需要很大的压力,否则进不去,一旦钻过硬化层钻到软的地方,

压力不变的话就会一头扎进去很深,直接扭断。